[工仪] 下饭菜负压瓶电动吸锡器制作

楼主(2019-12-29):
负压电动吸锡比气泵直接吸效果还是要好很多,但闲鱼上玩家搞的都很贵,一点不亲民,把我这低价制作方案实践了下,可行,分享给大家100元以内搞定。
用材:

【实益 吸锡器两用电烙铁 电热吸锡器sy365-8吸锡枪电动 强力 拆焊】https://m.tb.cn/h.Va0KG8j?sm=748c6c
1.手动吸锡电烙铁一把。25元

2.下饭菜瓶子一个,只要是玻璃瓶都行,我选下饭菜,主要看中方型好固定。0元

3.净水器电磁阀,24v的。10元

【抽真空包装机吸尘器负压感应开关真空压力开关气动开关02B】https://m.tb.cn/h.Va0IfVu?sm=07ad46
4.负压检测开关一个。选50kpa.10元

5.净水器1牙2分管头2个。3元

【5V 12V光控模块 光敏电阻光线感应亮度自动开关控制器 光感应器】https://m.tb.cn/h.Va0qu62?sm=dedfb5
6.12v光控电路板。7.65元
【2A升压板 MT3608 DC-DC可调升压模块稳压模块 5V转9V 12V 24V 28V】https://m.tb.cn/h.ezMvj9h?sm=e4f859
7.12v升24v电路板。2元
8.水上族气管1.5米,3通1个9块。
9.气泵选一进一出12v的10元左右
10.电源12v,有个10w就够了。

这个吸锡器,负压瓶到50帕,气泵停止工作,低于50又会启动抽气,所以嘟嘟嘟的,但这噪音能够接受。

楼主:
密封全部用704b。

网友A:
第一张图片 发热体边缘的密封用什么?

网友B:
这种锡路长的容易堵的,吸十几二十个就不行了,另外还得加过滤棉,否则松香的烟雾很容易使电磁阀失效。真空电磁阀很容易坏掉,我现在也是在找好有的电磁阀,哪位网友有好的推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片 发热体边缘的密封用什么?

手动吸锡电烙铁,高温部分的密封是不用动的。

楼主:
这是我以前购的购的这铬铁吸头,本想只用这吸头做,发热体不好找放弃了,用成品的改成本低,这种吸头和管体一体结构不容易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锡路长的容易堵的,吸十几二十个就不行了,另外还得加过滤棉,否则松香的烟雾很容易使电磁阀失效。真空 ...

加根香烟的过滤嘴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锡路长的容易堵的,吸十几二十个就不行了,另外还得加过滤棉,否则松香的烟雾很容易使电磁阀失效。真空 ...

吹锡腔里加钢洗碗钢刷和高温棉后,电子阀是不容易出问题的,即便是出了问题,用酒精泡一泡就解决问题啦。

网友C:
这是我以前购的购的这铬铁吸头,本想只用这吸头做,发热体不好找放弃了,用成品的改成本低,这种吸头和管体一体结构不容易堵。

要买那种能换头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锡路长的容易堵的,吸十几二十个就不行了,另外还得加过滤棉,否则松香的烟雾很容易使电磁阀失效。真空 ...

锡路长,但整个管温都很高的,用负压吸力大,才不容易赌,这是40w的芯,如果30w,吸力又不足会容易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以前购的购的这铬铁吸头,本想只用这吸头做,发热体不好找放弃了,用成品的改成本低,这种吸头和管 ...

这也可以换头啊!头和管路是一体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以前购的购的这铬铁吸头,本想只用这吸头做,发热体不好找放弃了,用成品的改成本低,这种吸头和管 ...

买这种吸头和管路一体结构的,考虑到传热快。

网友D:
B站上有个台湾的UP主和你这个机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B站上有个台湾的UP主和你这个机构差不多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B站上有个台湾的UP主和你这个机构差不多

b站在哪?学习下台湾up主的经验

网友:
谢谢分享。。。。动手能力强大,折腾的不错。。。。。

楼主:
两种结构我的经验,t12调温发挥不了优势,热传导效果差,增强高温热传导的东西找不到,硅脂之类耐温太低。有知道的说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种结构我的经验,t12调温发挥不了优势,热传导效果差,增强高温热传导的东西找不到,硅脂之类耐温太低。 ...

我用的也是楼主的结构哈哈

网友:
透明水管是什么规格的外径6mm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明水管是什么规格的外径6mm的吗?

4/6水族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