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仿制落叶风彩屏天气万年历时钟,可手机配网。。。求助

楼主(2019-12-29):
本人是一个完全不懂Arduino的人,为了使彩屏天气万年历时钟可以使用手机配网,足足问了度娘三天。。。
本程序仅做测试,有问题我也不会修复,目前自己测试正常。刷入后,手机会搜素到一个热点:TANG_CLOCK,密码:88888888
连接后自动弹出WiFi配网界面,选择第一个输入WiFi密码即可。
程序有BUG。刷完程序正常用手机配网,接收时间天气正常,如果重启家里WiFi,中间隔一段时间没有WiFi,程序会中断显示[HTTP] GET... failed, error: connection refused。重启WiFi模块,需要重新配网才正常。意思就是:重启自家WiFi需要重启彩屏天气万年历时钟并重新用手机配网。
。。。。。。。。。。。。哪位大神帮忙修改一下。。。。。。。。。。。
参考了以下几位大神的贴子:
[综合] 仿制坛友落叶风《自动授时128*64LED彩屏天气万年历时钟》(2月27日更新)
[STM] 制作自动授时128*64LED彩屏天气万年历时钟(最新版开源)
[STM] (2月26日再次更新)自动授时128*64LED彩屏天气万年历时钟主程序更新及制作...
英文地址:https://github.com/tzapu/WiFiManager/tree/development
翻译中文地址:https://www.kutu66.com//GitHub/article_126804
工作原理
  • 当ESP启动时,它将设置为站模式,并尝试连接到以前保存的访问点
  • 如果( 或者未保存以前的网络) 不成功,它将ESP移动到接入点模式并启动一个DNS和服务器端( 默认 ip 192.168.4.1 )
  • 在浏览器( 电脑,电话,平板电脑) 连接到新创建的访问点时使用任何启用的wifi设备
  • 由于受住门户和DNS服务器,你可以获得'加入网络'类型的弹出式或者获取任何你尝试访问的域。
  • 选择扫描点之一,输入密码,单击保存
  • ESP将尝试连接。 如果成功,它将控制权放弃到你的应用程序。 如果没有,重新连接到AP并重新配置。

以下是我修改的代码,需要安装WiFiManager库: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DNSServer.h>
#include <ESP8266WebServer.h>
#include <WiFiManager.h>
#include <ESP8266WiFiMulti.h>
#include <ESP8266HTTPClient.h>
#define USE_SERIAL Serial

ESP8266WiFiMulti WiFiMulti;
String stringOne, stringTwo, stringThree,stringnew;
int jisu,congxindu;
void setup() {
    USE_SERIAL.begin(115200);
   // USE_SERIAL.setDebugOutput(true);

    USE_SERIAL.println();
    USE_SERIAL.println();
    USE_SERIAL.println();

    for(uint8_t t = 4; t > 0; t--) {
        USE_SERIAL.printf("[SETUP] WAIT %d...\n", t);
        USE_SERIAL.flush();
        delay(1000);
    }
    WiFiManager wifiManager;
    wifiManager.autoConnect("TANG_CLOCK", "88888888");

    USE_SERIAL.println("connected...yeey :)");
}

void loop() {
   int i,lastStringLength;
  int ListItem,ListItemend;
  int ListItem2,ListItemend2;
  String string1="[Timetianqi1] 今天天气实况:";
  String string2,string3;
    // wait for WiFi connection
    jisu++;
    if(jisu>360)jisu=0;//天气每30分钟一次,时钟每5秒一次
    //USE_SERIAL.println(jisu);
  if((WiFiMulti.run() == WL_CONNECTED)) {
        HTTPClient http;
        USE_SERIAL.print("[HTTP] begin...\n");
        // configure traged server and url
       if(jisu==3 || congxindu==1)
       {//天气接收
         http.begin("http://i.tianqi.com/index.php?c=code&a=getcode&id=3&py=huidong1");
       }
      else
     {//提取时间
      if(jisu==2)
       {//用于提取当前天气参数
         http.begin("http://i.tianqi.com/index.php?c=code&a=getcode&id=102&py=huidong1");
       }
       else
       {
        http.begin("http://quan.suning.com/getSysTime.do");//苏宁的时间api
       }
      }

        USE_SERIAL.print("[HTTP] GET...\n");
        // start connection and send HTTP header
        int httpCode = http.GET();

        // httpCode will be negative on error
        if(httpCode > 0) {
            // HTTP header has been send and Server response header has been handled
            USE_SERIAL.printf("[HTTP] GET... code: %d\n", httpCode);
            // file found at server
            if(httpCode == HTTP_CODE_OK) {
                String payload = http.getString();
                //USE_SERIAL.println(payload);

                 if(jisu==3 || congxindu==1)
                 {//天气接收
                //以下为接收到的天气,进行组合文字,文字如下:今天天气实况:晴,最低温度:10℃,最高温度:20℃,气温:14℃;风向/风力:
                //西南风 1级;湿度:65%,紫外线强度:中等。明天:晴转多云,12℃/22℃。后天:多云,12℃/22℃。
                //USE_SERIAL.println(lastStringLength);
                 lastStringLength=payload.length();
                    if(lastStringLength>900)//字数需大于1000才行,如小于这值,报错
                    {
                       ListItem =0;
                       ListItemend =0;
                       ListItem = payload.indexOf("今天天气", ListItem + 1);
                       ListItemend = payload.indexOf("</div>", ListItem + 1);
                       ListItemend = payload.indexOf("</div>", ListItemend + 1);
                       string2=payload.substring(ListItem, ListItemend);
                       ListItem2= string2.indexOf(">", ListItem2 + 1);
                       ListItem2= string2.indexOf(">", ListItem2 + 1);
                       string3=string2.substring(ListItem2+1);
                       string1=string1+string3+";风向/风力:";
                       ListItem = payload.indexOf("<div class="wtwind"", ListItem + 1);
                       ListItemend = payload.indexOf("</div>", ListItem + 1);
                       string2=payload.substring(ListItem+20, ListItemend);
                       string1=string1+string2+";最高温度:";
                       ListItem = payload.indexOf("<div class="wttemp">", ListItem + 1);
                       ListItemend = payload.indexOf("</div>", ListItem + 1);
                       string2=payload.substring(ListItem+39, ListItemend);
                       ListItemend2=string2.indexOf("<", 0);
                       string3=string2.substring(0,ListItemend2);
                       string1=string1+string3+";最低温度:";
                       ListItem2= string2.indexOf(">",ListItemend2);
                       ListItem2= string2.indexOf(">", ListItem2 + 1);
                       ListItemend2=string2.indexOf("<", ListItem2+1);
                       string3=string2.substring(ListItem2+1,ListItemend2);
                       string1=string1+string3+";"+stringnew+" 明天:";

                   //明天天气
                      ListItem = payload.indexOf("明天天气", ListItem + 1);
                      ListItemend = payload.indexOf("</div>", ListItem + 1);
                      ListItemend = payload.indexOf("</div>", ListItemend + 1);
                      string2=payload.substring(ListItem, ListItemend);
                      ListItem2 =string2.indexOf("">", 0);
                      string3=string2.substring(ListItem2+2);
                      string1=string1+string3+",";
                      ListItem = payload.indexOf("<div class="wtwind">", ListItem + 1);
                      ListItemend = payload.indexOf("</div>", ListItem + 1);
                      string2=payload.substring(ListItem+20, ListItemend);
                      string1=string1+string2+",";
                      ListItem = payload.indexOf("<div class="wttemp">", ListItem + 1);
                      ListItemend = payload.indexOf("</div>", ListItem + 1);
                      string2=payload.substring(ListItem+39, ListItemend);
                      ListItem2= string2.indexOf("">",0);
                      ListItemend2=string2.indexOf("</", ListItem2+1);
                      string3=string2.substring(ListItem2+2,ListItemend2);
                      string1=string1+string3+"/";
                      ListItemend2=string2.indexOf("</", 0);
                      string3=string2.substring(0,ListItemend2);
                      string1=string1+string3+"。 后天:";

                       //后天天气
                      ListItem = payload.indexOf("后天天气", ListItem + 1);
                      ListItemend = payload.indexOf("</div>", ListItem + 1);
                      ListItemend = payload.indexOf("</div>", ListItemend + 1);
                      string2=payload.substring(ListItem, ListItemend);
                      ListItem2 =string2.indexOf("">", 0);
                      string3=string2.substring(ListItem2+2);
                      string1=string1+string3+",";
                      ListItem = payload.indexOf("<div class="wtwind">", ListItem + 1);
                      ListItemend = payload.indexOf("</div>", ListItem + 1);
                      string2=payload.substring(ListItem+20, ListItemend);
                      string1=string1+string2+",";
                      ListItem = payload.indexOf("<div class="wttemp">", ListItem + 1);
                      ListItemend = payload.indexOf("</div>", ListItem + 1);
                      string2=payload.substring(ListItem+39, ListItemend);
                      ListItem2= string2.indexOf("">",0);
                      ListItemend2=string2.indexOf("</", ListItem2+1);
                      string3=string2.substring(ListItem2+2,ListItemend2);
                      string1=string1+string3+"/";
                      ListItemend2=string2.indexOf("</", 0);
                      string3=string2.substring(0,ListItemend2);
                      string1=string1+string3+"。           **";
                      USE_SERIAL.println(string1);//发送数据
                    }
                    else
                    {
                     string1="[Timetianqi1] 天气接收出错!           **";
                    USE_SERIAL.println(string1);//发送数据
                    }
                    congxindu=0;
                 }
                 else
                 {
                   if(jisu==2 )
                    {//组合当前天气参数
                      lastStringLength=payload.length();
                      ListItem =0;
                      ListItemend =0;
                      ListItem = payload.indexOf("<h4><b>", ListItem + 1);
                      ListItemend = payload.indexOf("</b><i>℃</i>", ListItemend + 1);
                      string2="气温:"+payload.substring(ListItem+7, ListItemend)+"℃;";
                      ListItem = payload.indexOf("相对湿度", ListItem + 1);
                      ListItemend = payload.indexOf("%</em>", ListItemend + 1);
                      string2=string2+payload.substring(ListItem, ListItemend)+"%;";
                      ListItem = payload.indexOf("紫外线指数", ListItem + 1);
                      ListItemend = payload.indexOf("</span>", ListItemend + 1);
                      stringnew=string2+payload.substring(ListItem, ListItemend)+"。";
                    }
                    else
                    {//组合时间
                      ListItem2=0;
                     ListItemend2=0;
                     ListItem2 =payload.indexOf("sysTime1");
                     string2=payload.substring(ListItem2);
                     string3=string2.substring(11,15)+'-';//年
                     string3=string3+string2.substring(15,17)+'-';//月
                     string3=string3+string2.substring(17,19)+" 0 ";//日
                     string3=string3+string2.substring(19,21)+":"+string2.substring(21,23)+":"+string2.substring(23,25)+"**";
                     string3="[Timetianqi2] "+string3;
                     USE_SERIAL.println(string3);
                    }

                 }
            }

        }
        else
        {
            USE_SERIAL.printf("[HTTP] GET... failed, error: %s\n", http.errorToString(httpCode).c_str());
            if(jisu==3)
            {
            congxindu=1;
            }
        }

        http.end();
    }

    delay(5000);

}

以下是一些制作的图片
5元打回来的板,一共5张
脱焊

刚好发现S7的壳子很硬,用它做一个框框

12v转5V的充电板

环境亮度很足的时候测试0.7-0.8安左右
环境亮度不足的时候测试0.3-0.4安左右

温湿度传感器和光敏电阻
再发一个之前做的创意旋转时钟

end

补充内容 (2020-1-1 09:56):
楼下有更新代码

网友:
WIFI 时钟 感觉不错啊

网友:
很喜欢你的作品

网友:
作品很丰富,数码之家有你更精彩,感谢分享。

网友:
那个库我好像用过,正常啊,就算断网,重启,密码都在,重新刷固件都在,不用配网

网友:
很不错的改进!

楼主:
又问了两天的度娘。。。。。。。
更新了以下的代码
基于安信可的AirKiss技术,通过手机连接家里WiFi,使用APP广播WiFi账号和密码来让ESP8266配网。
压缩包有使用说明和安卓APP
自己测试,有问题欢迎留言。

网友A:
有成品吗,自己小白一个。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可以给个外联吗?M币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成品吗,自己小白一个。

焊好的主板要吗?自己配P3全彩板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可以给个外联吗?M币不够用

到我服务器下载
http://tangg.iok.la:81/index.php ... =1&sid=FE8fe4cQ

网友:
我下载了程序了,你上传的程序是做电子钟所用到的所有程序最新的集合是吧?

网友C:
楼主服务器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服务器怎么弄的

N1刷的linux系统,安装可道云

网友:
我感觉这个原因是由于时钟程序里有一个给ESP8266复位的语句引起的,8266的reset脚复位后,内部保存的wifi连接信息就会丢失。所以我感觉楼主这样处理的可能还会有这BUG。

楼主:
2019-01-03更新
使用WiFimanager库,用手机浏览器配网
刷写程序前,请修改自己天气地址
刷完程序,手机打开WiFi,搜索一个ESP开头的WiFi,无密码,连接后自动跳转到配网页面(如未跳转打开手机浏览器输192.168.4.1)
点击第一个,输入WiFi密码,即可。
如果中途WiFi信号没有了,一直等待WiFi出现,直到WiFi出现并连接。
如果不出现(更改了WiFi名或者换了路由器),请手动重启,按上面步奏重新配网。

网友D:
引用 楼主:
2019-01-03更新
使用WiFimanager库,用手机浏览器配网
刷写程序前,请修改自己天气地址

解决了吗?这个WIFI没有一段时间能重新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吗?这个WIFI没有一段时间能重新连接吗?

解决了,即使WiFi断了,也会自动重新连接
下载下面的20200103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