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小爱同学坏了,有大神会修吗

楼主(2019-12-29):
小爱同学坏了,有大神会修吗?过个几个小时插电灯会闪一下,然后再插就没反应了,确认电源选配器有12V输出!

网友:
通常这些智能的东西,如果是软件问题,那就刷机解决,如果是硬件问题,那你拆开看看,不然怎么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搞不好哪个电容怀孕了

网友:
电容怀孕可能行不大,不过短路倒是可以有

网友A:
应该是短路保护.也有可能虚焊导致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短路保护.也有可能虚焊导致断路

可能是虚焊导致断路,因为有摔过,还有插第一次灯会亮一下。

网友:
你设置定时省电了?虽然我没用过,但是我能瞎蒙23333

网友:
拆了看里面,才知道怎样去修啊。

网友:
楼主你还是再找个电源试机,有输出并不代表一定正常,输出纹波太大也会启动不了死机。

网友:
有质保的玩意还是返厂吧

网友:
有5V没呀,之前看别人修过一个5V短路的,好像是个电容坏了

网友:
先要拆开啊

网友:
摔过就需要拆机看看有没有明显异常

网友:
保修期内找厂家啊

网友:
电源加额定负载测电压看是否正常,然后拆主机,仔细检查各贴片电容是否短路

网友(2020-03-13):
闲鱼搜索小爱维修,看见山石科技的店铺就是我

网友:
有12V输出,有没有测试下带载有没有输出呢?有些电源坏了电压正常但不能带载

楼主:
后面发觉得待机久了,就会启不到,即便电拔了还是要放几个小时,重新插电才会开机。想想,把他还原成出场状态,试了几天,这问题解决了!

网友:
小米设计就没想着让人修的,不是黑板就是白板反正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