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 元作 』用电池什么鬼?鱼跃血压计改造直流电源供电!

楼主(2019-12-29):
『 元作 』用电池什么鬼?鱼跃血压计改造直流电源供电!

这种鱼跃血压计,用四节AA电池供电 ,比较费电池,怎么不用电源适配器呢?
查度娘 ,没看到优质答案,咱就拆解改造成直流电源供电。

控制按键

查看接线的作用 。

这里有个电源接口,但这个接口供电不能替代电池 。

气泵

负极接线

这里是正极

找到的香蕉插头

硅胶线

焊接好橡胶头

这里焊接正负极接线 。

这里开个孔 ,过线

拆下来的正极

放在电池后盖里

接线完毕

这样接了电源

调整电压电流 。

待机电流

工作电流 ,还是非常小的,电压6.04V 电流0.225A 。

略有波动。

可以正常工作。

这样改造后,就可以不用电池了,但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挺好的血压计,怎么不设计成锂电呢。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
现在有那种升压板,5v升到6v,板子不大,可以装到血计电池仓里,再装个直流插座,用手机电源供电

网友:
单节锂电供电不知道会不会提示电量不足……

网友:
为啥不用自带的电源接口,查查那个电源接口走向,可以把电源接口的线改了不用重新开孔

网友A:
理论上usb 5V应该带的动吧,肯定有人用镍氢电池的四节才4.8v

网友B:
鱼跃太费电,我用电瓶外接。

还有一种一节18650升压供电。电流表为了直观不除差错。

网友C:
你这个可调电源的表头哪里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鱼跃太费电,我用电瓶外接。

升压块不到2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可调电源的表头哪里买的

网上不到3块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usb 5V应该带的动吧,肯定有人用镍氢电池的四节才4.8v

电机的启动电流大。5V报电压低。

网友:
这个电源的纹波会不会影响AD精度,进而影响血压测量?

网友:
那几个线头焊点又圆又亮

网友:
我的修正血压计可以用6V头子直接驱动

网友:
这东西正常都会有个外置电源的,你这没有??

网友:
血压计里面的电源线,打个结,这样就不容易被外面扯出来了

网友D:
不知道用镍氢或者单节锂电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我就是直接使用USB充电线弄的,弄的3.5的头子,接USB口,好使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用镍氢或者单节锂电能不能正常工作

我家的镍氢可以,锂电满电时估计勉强,低于4v够呛~

网友:
用欧姆龙都两三年,电池还没用完。有外置电源都懒得用。

网友:
用两节磷酸铁锂不就行了,,电压串联刚好合适。只不过需要做平衡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