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赚钱宝绿灯了,拆个赚钱宝Pro的迅雷路由原装电源

楼主(2019-12-29):
有台赚钱宝突然断网,然后一直绿灯,路由器也看不到赚钱宝的名字了,另一台好的可以看到,网上查了下绿灯是多半是固件文件损坏导致,几经波折,终于成功救活了赚钱宝。

固件会损坏,有点怀疑是自带的电源有问题,砸开看看(超声波焊接的可真牢,上了电转才弄开)

实测1A负载时,纹波高达450多mv,电压跌至11.5V,已弃用!

谢谢观赏

网友:
多的话用12V的服务器电源做集中供电啊

网友:
超声波焊用锤子就能解决,垫点报纸,在周边砸砸就开了

网友A:
一台一天能赚多少?

网友:
固件坏了怎么解决的呢,我有个2代的也亮绿灯

网友:
1A至少要换2A电源带。不容易崩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台一天能赚多少?

要看网络的,有固定IP的收益会比较高,像移动之类的网络收益很低的,我也有一个,现在就4毛左右一天,以前有1块一天的,反正扔在那里不用管,本钱肯定是赚回来了的

网友:
前两天电信突然收走了外网IP,都只给大内网IP,收益暴跌50%,有点玩不下去了,要么赚钱宝升级IPv6协议要么玩家自己折腾v4转v6转出去,但是关键的是迅雷服务器要能记录v6的IP并推送给也用v6协议的终端会员用户,否则还是收益低!!!

网友(2020-03-30):
挂了怎么修复的说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