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小改博世工具充电器电源接口

楼主(2019-12-29):
博世充电器,原装是一条长长的电源线不方便收纳。想改成接口式的,经过观察,用8字电源座比较合适,一翻折腾,总算完成,还行吧,达到要求了。

网友:
充电器做工精细,用料足。

网友:
这充电器不便宜

网友A:
这样一改是方便多了,但是这根8字插头线也要顺充电器一起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一改是方便多了,但是这根8字插头线也要顺充电器一起带了

8字线是肯定是要带的,主要在工具箱里好存放了

网友B:
这玩意空间大,旁边还可以装个插座!

网友:
这么一改,收纳方便多了。正准备陆续把家里的2线电器设备都改成8字插头线、把3线的都改成品字通用线,固定的电源线拖来拖去真是太别扭了!

网友C:
楼主很有想法,这样一来统一了接口,会比较方便。

网友D:
直接改在上下壳的卡口那地方多好,牢固安全

网友:
会不会出现拿了充电器,忘了拿线,又要跑一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改在上下壳的卡口那地方多好,牢固安全

空间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空间大,旁边还可以装个插座!

好主意,还可以加个5V模块给手机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很有想法,这样一来统一了接口,会比较方便。

就是,好拿多了

网友:
这样改了省得总带个小尾巴。不错。

网友:
我的好几个充电器都是这么改的。牧田的。德伟的。威克士的都这么改。在家收纳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