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大众凌度汽车CD机通电不开机?

楼主(2019-12-29):
机子通电,不开机,怎么修!

楼主:
大屏的,自己拆开了,不知道什么坏,不会修

网友A:
DELL 什么时候去大从车上了!

网友:
里面详细图也没看见大神也没办法给你支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 什么时候去大从车上了!

拍摄角度 显示器前拍的

网友:
这就是个公版安卓导航,改装件,和大众没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屏的,自己拆开了,不知道什么坏,不会修

我这有个类似的机器,也是这几天坏的,拆机发现屏幕供电烧了一个电源转换芯片,你也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