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买到个MLC 的优盘,是不是捡到宝了?

楼主(2019-12-29):
慧荣SM3269AB方案,写入速度稳定在50MB左右,读取120M左右,联想的X3C,115元。

网友A:
感觉这个颗粒量产能解锁速度?
不量产的话性价比不如锋芒PRO 128G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9585913612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颗粒量产能解锁速度?
不量产的话性价比不如锋芒PRO 128G

这个颗粒在3268上基本就这样了,贴2246xt,读320写260

网友:
115,也不买便宜,以前台电幻影写有90,价格也是100出头

网友D:
3281 9ddk   写入70 读240
45块 32g
够用

想用着最快, nvme固态套个移动硬盘盒配 usb3。1 gen2
读写 9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81 9ddk   写入70 读240
45块 32g
够用

速度快是一方面,另外是觉得优盘小巧方便点。这个支持type-c和usb双接口,手机电脑都可以用,这点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颗粒量产能解锁速度?
不量产的话性价比不如锋芒PRO 128G

要怎么量产才能提高速度,愿闻其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颗粒量产能解锁速度?
不量产的话性价比不如锋芒PRO 128G

锋芒PRO价格确实便宜,不过不支持type-c,应该是TLC芯片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锋芒PRO价格确实便宜,不过不支持type-c,应该是TLC芯片吧。

也是mlc,不到7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锋芒PRO价格确实便宜,不过不支持type-c,应该是TLC芯片吧。

锋芒PRO 128G的三星TLC把3281的读取榨干了,240多的读取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怎么量产才能提高速度,愿闻其详。

下慧荣工具合集,然后选对闪存,低格,大概就是这样
不同的闪存设置不同,可能得自己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oq0.12575281.0.0.2d641debJsot4f&ft=t&id=595859136122
...

小文件还不如U盘读卡器的感觉对我来说都不大感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oq0.12575281.0.0.2d641debJsot4f&ft=t&id=595859136122
...

银灿主控不建议做启动盘,真的

网友:
估计重新量产可以解锁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慧荣工具合集,然后选对闪存,低格,大概就是这样
不同的闪存设置不同,可能得自己研究一下 ...

谢谢!我研究一下。

网友:
这个U盘好拆吗?拆开看下是不是正片 ,这个颗粒上903的话应该还能提速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颗粒在3268上基本就这样了,贴2246xt,读320写260

大哥,我有个闪迪cz74,做启动盘前写入60-70m,做启动盘后只有26m咋回事啊,4k也都对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哥,我有个闪迪cz74,做启动盘前写入60-70m,做启动盘后只有26m咋回事啊,4k也都对齐了~ ...

那就别做启动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是mlc,不到70元。

看到论坛有人发帖了,是TLC,如果是想买到MLC估计也得靠运气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