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闪迪15016 64G 坏块比较多能上SSD吗- 创见2246EN板

楼主(2019-12-29):
    打算用方立家的创见2246EN板子做个256G SSD,在方立家找到个“基本全新”的拆机颗粒-闪迪15016 64G 2D MLC,摘了2副评论贴图,原厂坏块比较多,做SSD有问题吗? 另外,这个板子需要跳1.8V/3.3V跳线吗?

网友A:
对东芝闪迪阵营的颗粒来说,这个坏块数量不算多。开256如果开不出来,开250或240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东芝闪迪阵营的颗粒来说,这个坏块数量不算多。开256如果开不出来,开250或240就是了。 ...

以前玩镁光的颗粒比较多,镁光多数新片都在个位数。所以看到这个坏块数字有点发毛。

方立家的9DDJ旧拆机片,不知道用了多久了,好像坏块也跟“基本全新片”差不多少。但是做SSD,还是用新片吧,安心一点。

网友:
原厂坏块多没啥问题,没新增坏块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东芝闪迪阵营的颗粒来说,这个坏块数量不算多。开256如果开不出来,开250或240就是了。 ...

另外请教一下(刚好你也发过创见2246AN制作的帖子),这个1.8V/3.3V的跳线要跳吗?

网友B:
查看FlashDB资料,里面有单DIE的块数和开卡最低块数。计算出单DIE开卡最大坏块数。自己估算手里闪存当SSD可以有都少坏块。正常情况,能买到的热门二手闪存都被挑选过。能保证做优盘SSD,但绝对不能和新闪存做的SSD比寿命。原厂坏块数是可以后期写入的,写入后一般设备无法擦除。9DDJ是8DIE4CE闪存,坏块数80左右的算可以的。坏块139的就要注意,如果各个CE的坏块平均分配,轻微降容开SSD也能用。如果有一个CE坏块数比较集中,这就需要注意了,这个CE接近写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看FlashDB资料,里面有单DIE的块数和开卡最低块数。计算出单DIE开卡最大坏块数。自己估算手里闪存当SSD可 ...

多谢提醒,目前颗粒没有更好的选择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请教一下(刚好你也发过创见2246AN制作的帖子),这个1.8V/3.3V的跳线要跳吗?

这个颗粒应该是双电压的,不用跳。

网友:
东芝出厂坏块数一般是比镁光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应该是双电压的,不用跳。

创见2246EN主控板到了,我随便接了个硬盘盒(不知道什么芯片),开卡程序能搜到,板上有个16G的闪存,闪存型号等信息也看得到,是不是这样就能在USB口直接开卡了,就不用拆机箱插SATA(短接ROM)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创见2246EN主控板到了,我随便接了个硬盘盒(不知道什么芯片),开卡程序能搜到,板上有个16G的闪存,闪 ...

慧荣的开卡,本来就是通过usb的。
既然转接后开卡软件能认,就直接开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慧荣的开卡,本来就是通过usb的。
既然转接后开卡软件能认,就直接开就行。 ...

量产程序搜到的主控型号是SM2246AA,不是2246EN。去量产吧下载了开卡软件,发现有3个型号,2246AA,2246ENAA,2246ENAB,但是所有目录里面的Firmware目录,都是2246AA,是不是所有版本都通用的,随便找一个就行?

https://club.liangchanba.com/for ... &highlight=2246

网友:
使用哪个版本主要看颗粒,MPQ或者MPR版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看FlashDB资料,里面有单DIE的块数和开卡最低块数。计算出单DIE开卡最大坏块数。自己估算手里闪存当SSD可 ...

求教,请问FlashDB资料里面,哪里是【单DIE的块数和开卡最低块数】?并且如何【计算出单DIE开卡最大坏块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教,请问FlashDB资料里面,哪里是【单DIE的块数和开卡最低块数】?并且如何【计算出单DIE开卡最大坏块 ...

同问,哪里查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求教,请问FlashDB资料里面,哪里是【单DIE的块数和开卡最低块数】?并且如何【计算出单DIE开卡最大坏块 ...

还有同一颗粒,903测出的坏块数和2246en测出的,还有3267测出的, 安国测出的都不一样,以谁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同一颗粒,903测出的坏块数和2246en测出的,还有3267测出的, 安国测出的都不一样,以谁为准? ...

一般903为准,3267比较粗糙,2246EN毕竟SSD主控纠错好~ 在我看来只要能过RTD就不用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