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轴异响,捷安特ATX-830S自行车方轴加油保养

楼主(2019-12-29):
中轴异响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一直没空处理。今天惯例没啥东西修,所以下狠心保养中轴。

拆之前请注意以下几点。
1:工具一定要备齐,油脂选用普通黄油即可。
2:拆中轴注意方向,车倒置时右边(链盘)是顺时针,左边是反时针。
3:装回时必须清洁牙纹,装回先用手拧,起码能顺畅拧完50%才可以使用工具。
4:轴承清洗可以用柴油,汽油(不建议使用),松动剂等,后用压缩空气吹干,但不要接触塑料件,如最外侧的密封环。
5:加油建议加注到轴承空间的50%左右,太多会影响滚珠运动。
6:千万不要和8周岁以下儿童参与,否者你懂的。

基本工具如图:缺把8内六角

拆曲柄,左右那边先拆都可以。拧出内六角后拧上专用工具,顺时针拧顶针即可。

轻松就拆出。

拆左曲柄同理。

先拆左边中轴紧固螺母后才能拆右边!!!!!!!

要是力气不够可以借助脚力。注意演示的方向是反的!!!!!
方向反的!!!!方向反的!!!!如图向上才对。

利用固定拉紧螺栓固定键槽工具。反时针拧。(车架已倒置)

中轴拆出。

由于牙盘处的中轴外有键槽螺母挡着,无法保养,需要拧回车架后用锤子打出。

再手拧出键槽螺母。如下:

用2MM一字由内圈向上翘就可以取出轴承密封盖,千万不要撬外圈会变形,
看轴承的油已经发黑,因为进水造成。

右轴承没进水,颜色上明显区别。

用除锈剂清洗干净轴承。喷的时候不断的转动轴承外侧,排出沙子变质油脂。

由于背面还有密封盖。所有这面可以抹满黄油,刚好是50%空间。

轴承密封盖子清洗干净,型号是6002RS,记录以后下次可以直接换轴承。这回加油后手感滚珠已经花了。

装回方轴,用扳手卡位,翠子垂直击打扳手就可以轻松装回,也可以用键槽工具放上再打。

已装回方轴前,注意这时检查清洁最左右外侧的防尘盖。

现在清洁5通后抹点油脂反方向安装回去即可。

顺道也加下踏板油。挑出塑料盖就可以看到紧固螺母,12MM套筒就可以拆下。

踏板底下放个盒子,注意手往曲柄压着,里面拆出顶玻螺母防止缺油后滚珠掉落不好找。

内踏板滚珠。

外踏板滚珠,记住任何没有滚珠支撑架所需要的滚珠都不是满位,而是缺一位。当掉落后可以这么安装。

装好后忘记拍照了,刚好有骑友表示要骑行,于是赶紧出发。

网友A:
写的非常详细,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的非常详细,谢谢分享…

希望对保养车的骑友有帮助,毕竟现在找个负责的修车铺真的很难,找服务点费用右有点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希望对保养车的骑友有帮助,毕竟现在找个负责的修车铺真的很难,找服务点费用右有点高。 ...

起步就是50KM,酸爽的很呀!确实,现在很少有负责的修理铺了。价格又很贵,我基本上是自己动手维修。中轴还是不愿意动,主要比较费劲还要专用工具。我一般是处理变速系统,刹车系统,给前后轴等上油。有时间多交流自行车维修经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步就是50KM,酸爽的很呀!确实,现在很少有负责的修理铺了。价格又很贵,我基本上是自己动手维修。中轴 ...

50KM其实没什么,就是一直速度上不去,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果骑太快身体又受不了。

好的,以后多交流交流。

网友C:
都用上轴承了。其实你用的润滑油不一定由原来的的好,估计用不了多久还要拆一次。另外这个轴承最好找当地的机加工件哪里找进口轴承,淘宝买的真不知道真假的。

网友D:
机加工件哪里找进口轴承,淘宝买的真不知道真假的。
假货宝还有几家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用上轴承了。其实你用的润滑油不一定由原来的的好,估计用不了多久还要拆一次。另外这个轴承最好找当地的 ...

        我用的是长城7008油脂,帖子里已经描述轴承滚珠不太好了,已经做记录下次1000KM左右再换轴承。
至于买轴承的确有点头痛。主要是正品瓦房的就没问题,进口不进口无所谓,关键是安装方式是否正确,我自己有轴承加热器所以呢安装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货宝还有几家是真的

我这其实有实体店,轴承型号和油封都挺齐全的,不过没去看过有没有6002的轴承,因为这种轴承基本不在常见设备中使用。

网友(2020-05-20):
换一体中轴吧,密封性强过普通方孔中轴

网友(2020-08-04):
引用 楼主:
50KM其实没什么,就是一直速度上不去,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果骑太快身体又受不了。

好的,以后多交流交流 ...

休闲骑行也就这速度,平均速度肯定不快的。没必要纠结速度。最高速度已经很快了,不知道坚持了多长时间。

网友(2020-10-06):
引用 网友C:
都用上轴承了。其实你用的润滑油不一定由原来的的好,估计用不了多久还要拆一次。另外这个轴承最好找当地的 ...

山地车用润滑脂没什么讲究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50KM其实没什么,就是一直速度上不去,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果骑太快身体又受不了。

好的,以后多交流交流 ...

同是ATX830 都是那样的,我等普通人均速就22 -25,贴吧上常有人说,想快的上公路车,均速在山地基础上+5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是ATX830 都是那样的,我等普通人均速就22 -25,贴吧上常有人说,想快的上公路车,均速在山地基础上+5 ...

7月份我这有个比赛,玩命的踩也就这个速度附近。

网友(2020-12-20):
轴承还挺新。
彻底清洗时可以撬开珠架分解内外圈珠架6粒珠子,清洗后放大镜下检查珠子和内外圈珠道,有磨损时换新~合仄一般都是换新轴承,少有拆洗

网友(2021-01-20):
很好的保养教程,已收藏

网友F:
正好需要保养了,感谢经验!
飞轮打滑故障 ,是喷喷好呢,还是拆开清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好需要保养了,感谢经验!
飞轮打滑故障 ,是喷喷好呢,还是拆开清洗好? ...

打滑已经是荆棘弹片活动不良了,喷喷WD40油脂会被稀释,到时候磨损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