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3d打印个18650锂电池焊点打磨神器

楼主(2019-12-29):
锂电池点焊后拔掉镍片总会遗留一点在上面不好清理,在咸鱼看到有人在卖这玩意,就仿制了一个。

网友:
如果有个焊点刚好在正中位置,这个磨起来就比较费事了。

网友:
美工刀片加小锤子

网友:
磨这个很费磨头,量不多的话还是锉刀实在!

网友:
这种打磨过的锂电池,如果再次点焊,两个焊点重合了会boom吗??

网友:
找了好久都没找到,谢谢分享

网友:
一张砂纸平方,电池垂直磨过即可。

网友(2023-02-22):
电池和磨头不要在一个轴线上,偏移10mm应该会更好用

网友(2023-04-18):
有这工具以后省事了

网友:
工具控     专用小工具多了怎么存放啊

网友:
敲平就不管了,打磨费事

网友(2024-06-16):
这个方法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