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Arduino点焊机控制器代码的注释

楼主(2019-12-29):
首先声明:这是开源Arduino点焊机V2版本的代码,非原创。
电路图和pcb是 KICAD 格式。

pcb:

楼主:
代码:
// Arduino Battery Spot Welder蓄电池点焊机
// Project Page: http://www.instructles.com/id/DIY-Arduino-Battery-Spot-Welder/

int max_pulse_time = 20; // Sets the maximum pulse time to 20mS (do not use higher than 99 because the display only works up to 99)将最大脉冲时间设置为20MS(不使用高于99,因为显示器只工作到99)
int mosfetPin = 5;  // Pin that controls the mosfet drivers 控制mosfet的引脚
int ledPin = 4;   // Pin to control the status led 控制状态led的引脚
int switchPin = 2;  // Pin to trigger a pulse with the foot switch用脚踏开关触发脉冲的引脚
int sensorPin = A7;  // Pin where the potentiometer value is read读取电位计值的引脚
int previous_pulse_time; // Previous pulse time so display can skip to ones digit以前的脉冲时间显示可以跳过的数字
int pulse_time;   // Variable to store the pulse time 存储脉冲时间的变量
int pulse_short;  // Variable to store the short pulse time 存储短脉冲时间的变量
int displayStep = 0; // The step the display function should complete next 下一步显示功能应完成的步骤
unsigned long previousMillis = millis(); // The milliseconds where the timer starts counting from 计时器开始计数的毫秒数
int tens = 0; // Tens place digit 十位数字
int ones = 0; // Ones place digit 个位数字
float pulse_calc = 1023 / max_pulse_time;

// Defines the possible characters to be displayed on the 7-segment display in an array 定义数组中7段显示器上可能显示的字符
//            0          1          2          3          4          5          6          7          8          9          .          None       All
byte y[13] = {B11111100, B01100000, B11011010, B11110010, B01100110, B10110110, B10111110, B11100000, B11111110, B11110110, B00000001, B00000000, B11111111}; // Ones
byte z[13] = {B11111100, B00001100, B11011010, B11110010, B01100110, B10110110, B10111110, B11100000, B11111110, B11110110, B00000001, B00000000, B11111111}; // Tens

//-------------------------------------------------------------------------------------------

void setup() {
  pinMode(switchPin, INPUT); // Set switchPin as Input 将开关脚设置为输入
  pinMode(mosfetPin, OUTPUT); // Set mosfetPin as Output 将mosfet脚设置为输出
  pinMode(ledPin, OUTPUT); // Set ledPin as Output将led引脚设置为输出
  pinMode(sensorPin, INPUT); // Set sensorPin as Input 将传感器引脚设置为输入

  // Set up 7 Segment Pins设置7段引脚
  for (int i = 6; i <= 13; i++) // Pins 6-13 are set as Outputs脚6-13设置为输出

    pinMode(i, OUTPUT);

  // Light up the led and the display 2 seconds to verify correct placement and function点亮led和显示屏2秒钟,以验证正确的位置和功能
  digitalWrite(ledPin, HIGH);
  segments(z[12]);
  delay(2000);
  digitalWrite(ledPin, LOW);
  segments(z[11]);
}

//-------------------------------------------------------------------------------------------

void loop() {

  // Read pulse time from analog input从模拟输入读取脉冲时间
  read_pulse_time();

  // Display time on 7-segment display在7段显示器显示时间

  time_display();

  // Impulse activated by switch脉冲激活开关
  if (digitalRead(switchPin) == HIGH && pulse_time > 0) {
    double_pulse();
    // Wait until switch has been released等到开关已经发布
    do {
      digitalWrite(mosfetPin, LOW);
      digitalWrite(ledPin, LOW);
    } while (digitalRead(switchPin) == HIGH);
    // Delay before impulse can be triggered again再次延迟脉冲触发之前
    delay(500);
  }
  else
  {
    digitalWrite(mosfetPin, LOW);
    digitalWrite(ledPin, LOW);
  }
}

//-------------------------------------------------------------------------------------------

void segments(byte n) {
  // controll all 7 Segments控制所有7段

  for (int k = 6; k <= 13; k++) {
    if ((n & B10000000) > 0)
      digitalWrite(k, HIGH);
    else
      digitalWrite(k, LOW);
    n = n << 1;
  }
}

//-------------------------------------------------------------------------------------------

void read_pulse_time() {
  // Read the potentiometer and shift the value to correct the midpoint读取电位计并移动该值以校正中点
  // This allows 20 to be selected without the value having to be exactly 1023 这允许选择20,而不必精确地选择1023
  int sensorValue = analogRead(sensorPin) + pulse_calc/2;

  // Add a small amount of hysteresis添加少量滞后
  if ((sensorValue - 3) / pulse_calc > pulse_time) {
    // Makes a pulse of max 20 mS because SensorValue can max become 1023 使脉冲最大为20毫秒,因为传感器最大值可以变为1023
    pulse_time = sensorValue / pulse_calc;
  }
  if ((sensorValue + 3) / pulse_calc < pulse_time) {
    pulse_time = sensorValue / pulse_calc;
  }
}

//-------------------------------------------------------------------------------------------

void reset_timer() {
  // Set timer to start counting from current time设置计时器以从当前时间开始计数
  previousMillis = millis();
}

//-------------------------------------------------------------------------------------------

bool delay_done(unsigned long delay) {
  // If difference between current time and previous time is more than the delay如果当前时间和上一时间之间的差异大于延迟
  if ((unsigned long)(millis() - previousMillis) >= delay) {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

void time_display() { // 7 segment pulse time displaying
  if (pulse_time != previous_pulse_time) {
    previous_pulse_time = pulse_time;

    // Skip to ones digit跳到个位数
    displayStep = 2;
  }

  if (tens == 0) {
    // Skip to ones digit跳到个位数
    displayStep = 2;
  }

  tens = (pulse_time % 100) / 10; // 十位
  ones = pulse_time % 10; // Ones place个位

  //delay(500);

  switch (displayStep) {
    // Display tens digit显示十位数
    case 0:
      // Time to clear display after displaying both digits显示两个数字后清除显示的时间
      if (delay_done(400)) {
        // Display tens digit显示十位数
        segments(z[tens]);

        reset_timer();
        displayStep = 1;
      }
      break;

    // Delay after showing tens digit延迟后显示十位数字
    case 1:
      if (delay_done(300)) {
        // Clear display清屏
        segments(z[11]);

        displayStep = 2;
      }
      break;

    // Display ones digit显示个位数字
    case 2:
      segments(y[ones]);

      reset_timer();
      displayStep = 3;

      break;

    // Delay after showing ones digit 延迟最后显示的数字
    case 3:
      if (delay_done(300)) {
        // Clear display 清屏
        segments(z[11]);

        reset_timer();
        displayStep = 0;
      }
      break;
  }
}

//-------------------------------------------------------------------------------------------

void double_pulse() {

  pulse_short = (pulse_time / 8); // 设置短脉冲为1/8脉冲

  if (pulse_short < 1) // 使短脉冲至少一个毫秒
    pulse_short = 1;

  digitalWrite(ledPin, HIGH);
  digitalWrite(mosfetPin, HIGH);
  delay(pulse_short);
  digitalWrite(mosfetPin, LOW);
  delay(pulse_short);
  digitalWrite(mosfetPin, HIGH);
  delay(pulse_time);
  digitalWrite(mosfetPin, LOW);

  //保持额外的50ms
  delay(50);
  digitalWrite(ledPin, LOW);

}

楼主:
该点焊机可用于焊接18650电池。
它使用12V汽车电池作为焊接电流源。
通常情况下,一个40Ah 440A电池可提供足够的电流,
实现0.15mm至0.25mm镍条的良好焊接。
对于较厚的镍条,也许您需要并排安装两个或更多的电池。

焊机会生成一个双脉冲,默认情况下,第一个脉冲是第二个脉冲时间的12%。主脉冲的脉冲时间可通过电位器进行调整,并以毫秒为单位显示数码管上,因此您可以精确地调整时间。默认情况下,其可调范围为1…20 ms。(在程序中最多可调至99ms)

程序利用交替显示来得到10---99mS的显示,这样可以只用一个数码管,尽管这是不必要的。。。。。

楼主:
代码已在Arduino nano编译通过,效果未知。
我试验用了两个2.8V,3000F串联做主电源,很不幸,炸了Mos。

楼主:
全部的资料在这里:电路图,pcb,代码,注释,制作网站资料,元件清单等
大小限制只能分卷压缩了,需要改名后解压(论坛提示不支持的文件名?!)

补充内容 (2020-1-2 18:52):
币不足可以到楼下的开源链接去找,一样的。
我开始研究的时候内个网址要梯子,所以转发过来了。

楼主:
下面是发图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代码已在Arduino nano编译通过,效果未知。
我试验用了两个2.8V,3000F串联做主电源,很不幸,炸了Mos。 ...

超级电容的放电能力可比电池强了海了去了,我的MOS管可是预备了恒定6000A电流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级电容的放电能力可比电池强了海了去了,我的MOS管可是预备了恒定6000A电流才行! ...

理论上是这样,但我实测超级电容两串含连接件接近8毫欧,MOS管8并1毫欧,线缆,接触电阻等等也有5毫欧
5v电压 电流极限计算不过350A而已。我怀疑是没有加吸收电路。
以前做的是180好汉,一次性放光,不存在关断问题。

网友:
看到arduino代码就兴奋,更别提是我一直想做的点焊机了,关注下,看一遍代码再说

网友B:
有的软件翻译的吧,比较生硬。
比如“ Wait until switch has been released等到开关已经发布 ”,其实就是等待按键松开

网友:
新品种的点焊机板子又出来了这次是汽车电瓶,以前是微波炉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软件翻译的吧,比较生硬。
比如“ Wait until switch has been released等到开关已经发布 ”,其实就是 ...

词汇量不足,机翻+手工,见笑了

楼主:
实际接线是这样的,需要外加电源12v。
后期的版本自供电。
不过我用超级电容,只有5.6v。
低压下MOS管开通速度会变慢,具体还是要看手册了。。。。。

楼主:
请注意最后发的图上有两个大二极管
一个是大电流肖特基,反并联类似续流二极管。
一个并在MOS上做高电压保护。
接线是这样的:

网友C:
下载文件是坏的,不能解压,M币伤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文件是坏的,不能解压,M币伤不起

我用的是360压缩做的分卷,你改文件名以后,直接解压就好。把三个文件放到同一文件夹。
像这样:

网友:
一个数码管确实没太必要,显示糟心

网友:
给个开源链接我去看看
// Wait until switch has been released等到开关已经发布
等待开关释放

楼主:
回复审核不过,应该是发第三方连接不允许。
以后注意了
自己去搜开源链接吧。

网友:
这给笔线只能用细点的线否则炸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