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一个船上用的喇叭,思迈尔C·M·R YSG-3W

楼主(2019-12-29):
一个船上用的喇叭,看着做个还不错,拆开欣赏一下。正面

下面有2个防水进线接口和保险座

铭牌

内部喇叭面

内部接线端子

细节特写

网友A:
哪来的音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来的音源呢????

这种喇叭应该是接定压功放的。

网友:
我最讨厌这个喇叭了,在船上每次开会,演戏都是这个破喇叭在叫,有时候睡觉也被叫醒

网友:
这个是定压喇叭吗?

网友:
电动扬声器,好长时间没看到这几个字了

网友B:
那开关是干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开关是干嘛的?

调音量,换变压器抽头档位好像

网友:
这有点厉害的玩意。

网友:
这个少见
字数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的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