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求助:佳能PC1249数码相机 日文菜单不会使用

楼主(2019-12-29):
今天得一个佳能PC1249相机,日文菜单不会使用,有高手能指点么或有网友有说明书拜托传一份给我,不胜感谢!

楼主:
另外能告诉我屏幕右上方一个高亮的圆是屏幕坏吗?

网友A:
感觉像是提示电池电量不足,让你更换电池

网友:
有道翻译官

网友B:
菜单 进去,也许能找到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提示电池电量不足,让你更换电池

高,确实是电池电量不足,在看到老师的信息之前我把新买的电板充了会电,再装入相机就能启动了。我不懂日文,睁眼瞎。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菜单 进去,也许能找到中文

没有中文,只有日语和英语

网友:
一共就几个常用的功能键,试试不就知道了,另外微信扫描翻译直接就翻译中文了,日文就半个中文不翻译都差不多蒙出个大概,白色亮点拍个照片看看正常就相机屏的问题,不正常就相机cmos~

网友:
那就调成英文模式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