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给一个来电科技充电宝有会破解的吗

楼主(2019-12-29):
有高手没

楼主:
没高手破解吗?

网友(2020-04-20):
没有破解的吗

网友:
暂时没找到破解

网友(2020-06-26):
快速短路一下让后充电有几率破解

网友A(2021-06-18):
为什么这种偷鸡摸狗的行为,还有人热衷?

网友(2021-09-10):
给启动脚一个高电平或低电平触发,详细的查看主控芯片,再找对应芯片的资料,就可得知了。

网友B:
这个不用破解吧,好像直接就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用破解吧,好像直接就能用

用不了,即使充满电子按下启动键只能一瞬间或几秒钟可充,短路开关没用,只有给启动脚一个启动信号电平才能长时间输出充电。

网友C(2021-11-25):
OB2112VP的芯片,大佬们都说搞不定

网友D(2023-02-07):
引用 网友C:
OB2112VP的芯片,大佬们都说搞不定

我昨晚刚搞定了,冒着烧坏主控的风险尝试成功了

网友(2023-03-27):
引用 网友D:
我昨晚刚搞定了,冒着烧坏主控的风险尝试成功了

咋整呢。。。。。

网友:
直接拆电芯,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种偷鸡摸狗的行为,还有人热衷?

我也有一个,是捡来的,用不了

网友:
貌似都不用破解吧  接充电器可以充电的

网友E(2023-05-20):
引用 网友D:
我昨晚刚搞定了,冒着烧坏主控的风险尝试成功了

怎么弄?我的是花钱买的,长时间没充电又给锁了

网友:
用后忘记归还,多长时间就还不了了,或者费用超过本身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弄?我的是花钱买的,长时间没充电又给锁了

你这是哪种版本主控?来电有好多种主控版本,芯源,昂宝,南芯都有

网友(2024-03-03):
引用 网友D:
我昨晚刚搞定了,冒着烧坏主控的风险尝试成功了

怎么弄的?

网友:
用电芯,换一个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