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网上看到的特殊按键电路

楼主(2019-12-29):
(图片)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
如果靠谱,电脑键盘早就用这个了。

网友:
这个涉及键盘扫描了,想法不错,但是实在不缺这么两个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靠谱,电脑键盘早就用这个了。

看视频 B站 av78413544

网友:
二极管比IO成本高多了,故障概率也高多了。

网友:
aip1651,抵得上这几个二极管了,还自带输出端口。
7输入,7输出

网友B:
现在的人不缺硬件资源,所以这些追求极限的想法,很多人不会了。和这个类似的,还有用很少的IO控制好多个LED显示。

记得当年存储很贵的时候,编程的时候可以不借助第三个变量,将两个变量的值互换,就为了省下一个存储变量的RAM空间。现在估计也没人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人不缺硬件资源,所以这些追求极限的想法,很多人不会了。和这个类似的,还有用很少的IO控制好多个LE ...

变量这个问题的话 一定是低级的 因为高级单片机比如STM32的内置ram已经足够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量这个问题的话 一定是低级的 因为高级单片机比如STM32的内置ram已经足够多 ...

所以现在硬件的升级都被垃圾程序员的垃圾软件抵消掉了。就是因为有一个硬件足够,软件可以不考虑效率随便整的想法。

是的,很多单片机的存储够了,但是有没有想一些特殊环境:追求超低功耗环境,2K的RAM耗电就是比256b的RAM大好多倍,连电阻上拉还是下拉都要考虑。追求高可靠性环境,2K的RAM出问题的概率是256b的好多倍。。。。特殊的电路和算法有它特殊的用途,不能因为大多数人用不到就说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现在硬件的升级都被垃圾程序员的垃圾软件抵消掉了。就是因为有一个硬件足够,软件可以不考虑效率随便 ...

功耗应该不用太在意吧 就比如STM32即时满功率运行 又多长时间才能消耗完一节18650或者旧手机电池的电
我就比如做电子钟 一个旧手机电池就能用很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耗应该不用太在意吧 就比如STM32即时满功率运行 又多长时间才能消耗完一节18650或者旧手机电池的电
我 ...

只能说你还是做得少。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玩玩还行,创意不错。但是我还是喜欢用矩阵,二极管成本又要翻倍。。。单片机现在也不贵,实在不行就两片,稳定性扩展性,以后升级维护性都大大提升。我坚信,一劳永逸!

网友:
一个ADC io能多少个?

网友C:
3 IO 22个按键在使用中,效果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看了下,不是全键无冲吧,K1K2同时按下就无法检测K6,不如ADC的用起来省心,不过也没必要计较哪种好那种差,各有优劣,谁碰巧需要哪种哪种就是最优秀的,是一种很不错的思路

网友:
周先生说,hui字有4种写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3 IO 22个按键在使用中,效果没有什么问题。

这是什么东西这么多按键还有液晶屏 带ANT天线接口 是不是无线发射版的远距离空调遥控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东西这么多按键还有液晶屏 带ANT天线接口 是不是无线发射版的远距离空调遥控器 ...

无线主机,控制家里所有电器的无线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线主机,控制家里所有电器的无线遥控器

控制家里所有电器 怎么没有红外发射管 电视 机顶盒都是红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