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只小米恒温电水壶

楼主(2019-12-29):
小米恒温电水壶不能加热了 点击加热按钮后显示加热 手机端app显示在加热 但是温度没有变化 过一会保温灯和加热灯同时亮 手机app显示加热故障.论坛此前有人发过这个故障 换掉连接驱动继电器的三极管的两只电阻就修好了 但是我的拆开发现电阻是好的 最后检查居然是继电器坏了 测量继电器线圈可以导通是好的 但是通电触点吸合后测量不通.下面直接上图.

下面就几个螺丝 拆解过程就不说了 板子打了防水硅胶 刮开硅胶拆解继电器

继电器拆下来了 美硕的9v继电器

用钳子掰开一点儿看看 里面触点都烧腐蚀了.后来才知道这个烧继电器也不再少数.

新买的继电器 换上打好防水胶,装起来又可以完好如初了

网友A:
收藏一下,我也有这个壶,如果坏了可以参考

网友B:
真是简单问题复杂化。 啥东西都往手机端一靠就智能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简单问题复杂化。 啥东西都往手机端一靠就智能化了?

这个只能说半智能。只能连接蓝牙 手机端虽然能设置保温温度和时长 但是不能手机控制烧水 也不能远程查看 超过蓝牙距离就断了

网友C:
买到和小米壶一个品牌的继电器,多少¥啊

网友D:
为什么不买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到和小米壶一个品牌的继电器,多少¥啊

2.5元一个 淘宝大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买松下。

支持国货

网友E:
花里胡哨,九阳用到我想扔了也没坏(水垢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花里胡哨,九阳用到我想扔了也没坏(水垢多了)

加点醋煮,水垢 就没了

网友:
使用习惯问题 长时间保温 频繁通断电 导致触头严重烧蚀失效。既耗电壶的寿命也大降。

网友:
继电器触点真差

网友:
我也有这个小米恒温的,说真的搞这么复杂没卵用,太娇气,还不如我30多块到手的九阳好用,这九阳别看便宜,但温度到后断电果断,关键还耐操

网友:
换了继电器没用几天又坏了,就懒得再折腾了

网友F:
越复杂越容易坏,我也用小米热水壶,不过不是这款,是最便宜的那个直接煮水的,这玩意太复杂没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越复杂越容易坏,我也用小米热水壶,不过不是这款,是最便宜的那个直接煮水的,这玩意太复杂没意思 ...

这壶还是有方便的地方 就是可以设置保温温度 45度左右刚好喝。我每次就是饮用水 或者把水烧开 然后设置保温45度

网友(2020-01-31):
引用 网友A:
收藏一下,我也有这个壶,如果坏了可以参考

我也修过这个,待机正常,开机加入就跳闸,后面短路了

网友G:
为什么不换30A的继电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换30A的继电器呢···

这个体积型号 没找到30a的啊

网友(2020-04-14):
看到这篇帖子真得太好了,刚好我的也坏了,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