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改可调风扇辅助电源供电启动后没输出(已解决)

楼主(2019-12-29):
3台改好的,今天使用时风扇启动就没输出,按照这里,把电源风扇供电部分拆了,接辅助电源正极,温控控制负极的,排除辅助电源供电不足,实测明纬辅助供电电源只需0.03A,所以用0.5A辅助电源足够,风扇0.15A,风扇直接接辅助电源能正常,负极接回电路,风扇启动就没输出,启动状态拆了风扇接口输出正常,接回去风扇转的又没输出,这就奇怪了,顺便说下,明纬改可调后输出电感按另一帖教程并改串后可解决输出电感温度过高问题,不改开机一会电感就很烫

这是按75V教程接的辅助电源负极,不能接这里

辅助电源负极接这里才对

补充内容 (2020-1-21 17:46):
上面作废,17L解决,外加温控

网友:
帮顶一下,这太复杂了!等大神来解释

网友A:
改的多少伏,然后上个图看下哈

网友B:
辅助电源接的位置不好,风扇启动瞬间494供电不足造成的,可以飞线解决,但你得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辅助电源接的位置不好,风扇启动瞬间494供电不足造成的,可以飞线解决,但你得上图
...

不会供电不足啊,辅助电源正常供电才0.03a,温控控的是负极,我改的是把原来7812拆了,风扇正极接辅助12V正极,其他不变L2,R40也拆了,而且电流不是通过正极传的吗,解决办法是有的,风扇直接接辅助电源转全部正常,就是要加多mos和热敏电阻做温控
量了下,11脚正常3.4V 16脚2.0几V,风扇启动后11脚4.8V,16脚2.1几v,其他脚供电正常,拆掉风扇吹风机测试电压也默认一样
测试负极除非接到辅助电源负,接输出电源负都不行,风扇已启动就没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的多少伏,然后上个图看下哈

改75v和95V都是一样,看5l原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供电不足啊,辅助电源正常供电才0.03a,温控控的是负极,我改的是把原来7812拆了,风扇正极接辅助12V正 ...

我这有个改可调的方案里是把辅助负极飞线到494的9、10脚,可以解决问题,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C:
请问楼主,这是我95v教程里让接的辅助电源位置,

辅助电源负极应该和两个电位器1脚一样都接在最后一张图的黑圈里吗?

网友:
在吗?
提醒,提醒提醒提醒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这是我95v教程里让接的辅助电源位置,

辅助电源负极要接这里,不能随便接到地,我开始随便接共地风扇启动就没输出,电位器那可以随便接地

网友:
改改改,改它个天翻地覆,改它个天崩地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辅助电源负极要接这里,不能随便接到地,我开始随便接共地风扇启动就没输出,电位器那可以随便接地 ...

不好意思没太理解这句话的意思,辅助电源负极到底要接哪里没明白。请问,辅助电源的负极输出是应该接到我第二张图的黑笔划的圈里吗(也就是494的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辅助电源负极要接这里,不能随便接到地,我开始随便接共地风扇启动就没输出,电位器那可以随便接地 ...

编辑掉,重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没太理解这句话的意思,辅助电源负极到底要接哪里没明白。请问,辅助电源的负极输出是应该接到我 ...

就是按第二张图接,90V的教程,第一张图是75V的教程,按那样接风扇启动就没输出

网友:
我也试过,风扇启动就没有输出,试几次炸机了,回头我也试试楼主方法看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按第二张图接,90V的教程,第一张图是75V的教程,按那样接风扇启动就没输出 ...

试了,这样接不行。首先,电流不能调到0,最低0.8a,其次,调到最低0.8a短路输出后让风扇启动,启动后电流增加制1.8a。还不如原来。原来起码可以0a起调,风扇启动后电流不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了,这样接不行。首先,电流不能调到0,最低0.8a,其次,调到最低0.8a短路输出后让风扇启动,启动后电 ...

辅助电源负极接这里,原风扇电路我不要了,按90V教程把那些拆了,然后把旁边的三极管拆掉,加一个n沟mos,热敏电阻可以拆原来的来用,4.3K大概就行,可调电阻自己测试,供电用的辅助电源,现在是开机风扇不转,温度上升慢慢转,随温度上升转的快

这两个三极管最好换更大的NPN,我的7V14A多就炸了开关管和这三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辅助电源负极接这里,原风扇电路我不要了,按90V教程把那些拆了,然后把旁边的三极管拆掉,加一个n沟mos, ...

嗯,我打算简单点,把原来热敏电阻拆了,电路舍弃,风扇直接串个长开温度开关直接接辅助电源了事

网友(2020-02-26):
我也遇到这个风扇问题,辅助电源正极不给风扇用,风扇启动后恒流就会增加0.3-1a电流!辅助电源给风扇用后,风扇启动并不是无输出,而是减少了1.5a的恒流电流,比如最大输出15a时风扇启动就会降为13.5a,恒压时没问题但风扇启动时电压会闪一下,个人认为这样也不错,一般小电流小功率时风扇并不会启动,一旦风扇启动证明功率大热量大此时减少1.5a恒流电流可以更好保护电源不是吗

网友:
楼主17楼的方法切实可行,我昨天改成功了,确实是个好方法。拆掉多余的风扇供电原件,然后在电路板上直接重做风扇控制电路,把MOS管IRF540N直接插在原来7812芯片的位置,中间脚对地的线路板要把覆铜板断开,能用板上的焊盘,就用板上的焊盘,需要切割原来的线路,就是刀切断原来的覆铜板进行焊接。最后测试输出正常。VCC直接从板上取,但是(地)不能从板上直接取,要从副电源板上取。如果从板直接就近取,工作产生的电流,还是会影响输出。
我想发图,不知道怎么发,我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