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硬件算diy,软件自己开车干算不算DIY呢?从无到有diy出一个openwrt上的插件来

楼主(2019-12-29):
tomato是个好东西,功能齐全而且反应快,可惜没有x86版本,只能将就玩openwrt。tomato上的黑白名单很是好用(IP段限速功能也很好用,准备下一步造它),一直念念不忘,到openwrt上却都是些蹩脚玩意,有白名单的会造成断网后果,不会造成断网后果的却无白名单模式。求人是不可能的了,老子自己开车造!
先画个逻辑表,就靠这玩意做蓝图。

然后找一个相似的插件,拿它的基本框架来改,所谓框架也只是些文件目录、文件名,内容需要自己造。
先做好luci,其实也是拿来主义,有好用的代码就抄,然后就烧脑修改。
这个插件的目的是:可以白名单,也可以黑名单,可以IP也可以MAC地址(由于逻辑关系问题,只能其中一种工作,不然就乱套),可以IP段,可以成百上千条列表一次性添加。

上面是luci的代码

然后最难的来了,写功能代码,这些代码就用来实现上面设计的功能。
疯狂上网查资料。。。
我不是玩编程的,所有编程语言一窍不通。所以每需要用一个语法就得去查。。。
在此感谢这些无私贡献的前辈们。

然后一条一条把这些命令拿来,改成符合自己需要的。。。
然后每一段命令去调试,使它工作到正常。。。

搞了大概第24小时后,完美完成!真的爽歪歪!

上面这个winscp是造车最佳工具,调试界面、调试脚本,好用至极!

楼主:
如果手贱启用了白名单而没有添加自己的IP(或MAC)进白名单会造成再也不能进入设置的后果,下一步将加上如果切换至白名单要强制先加上自己的IP/MAC白名单才让使用的功能。

网友A:
确实风险很大,万一白名单是空白怎么办。建议白名单内置固定IP地址和MAC地址,这样修改客户端地址就可以避免尴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风险很大,万一白名单是空白怎么办。建议白名单内置固定IP地址和MAC地址,这样修改客户端地址就可 ...

IP可以内置而且已经内置了,可问题MAC无法内置啊!

网友:
顶楼主,虽然七窍我直通了6窍

网友:
引用 楼主:
IP可以内置而且已经内置了,可问题MAC无法内置啊!

MAC也可伪造的

楼主:
那么搞个00:11:22:33:44:55进去做钥匙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搞个00:11:22:33:44:55进去做钥匙

对,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实风险很大,万一白名单是空白怎么办。建议白名单内置固定IP地址和MAC地址,这样修改客户端地址就可 ...

白名单一般只能在无线网卡有效,有线网卡无效,这样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C:
可以写个Mac表为空就全白名单,不阻断的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名单一般只能在无线网卡有效,有线网卡无效,这样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

我这个有效的喔,凡是被禁止的都不能进站,连管理IP都不能打开。后来觉得IP白名单这样可不行(因为进站前都禁止了,还怎么获取IP),所以改了,仅仅ip白名单模式下所有都可以进管理IP。黑名单的一律连局域网都不能访问,和别的路由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写个Mac表为空就全白名单,不阻断的判断

似乎也不行,比如你添加了很多,偏偏就忘了自己的。
现在发现不怕了,因为OP有配置回滚功能,打开就行了。进不去了重启就ok。

网友:
白名单为空 说明不启用白名单模式。就不过滤任何地址

网友:
支持大神啊。。。。不懂语言的路过MARK一下

网友:
其他不知道,楼主肯定是鼻炎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