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块COMPAQ KPQ-E99AC键盘的拆解和维修

楼主(2019-12-30):
这是一块颇有些历史的PS2口的键盘,是一台原装COMPAQ486电脑的原配键盘。那台电脑是当时一个有十几人的部门的唯一一台电脑(这台电脑也有幸健在)。
在工作时间几乎就没有停歇的时候,N多人通过它从一无所知到非常熟练地完成了包括五笔字型输入法在内的各种输入法的练习,学会了上网,学会了办公。
十几人没日没夜不知敲击了它多少次。现在,除了网吧里的可能很少有哪块键盘还能有这样被敲击的机会了。
在经历了几年的高强度工作后的某一天,一些键开始出现没有反应的情况,终于退了下来。
多年后的某一天忽然发现这块键盘的造型,份量,手感等要比现在的某些键盘好得多,而且还是PS2接口,仍然能够连接到现在的电脑上使用。
所以就有了这一贴。
不要对照片上的时间信息有疑惑,因为时间久远早已忘了,拆洗后直接装回去上机才发现这是一块有问题的键盘。
又重新拆开并找出故障点进行维修。所以时间顺序是混乱的。
拆解,清洗,维修重装后,键盘又恢复了正常,干净利索。虽然有些变色,但那是时间的痕迹,是岁月的包浆。

网友:
很古老的键盘,当年还没有win键

网友:
机械手感键盘。

网友:
我以为要焊,结果是贴。。。666,这个玩意时间长了,铝箔变形,造成虚接还得再来一边。。。导电银浆可以买点,貌似不贵

网友:
也有一个类似的,比你这个还古老,导电橡胶按键是一张头的,不是独立的!!珍藏了很久,早几年扔了,哈哈!!

网友:
当年学校机房 实达 长城电脑就有点像机械键盘的感觉

网友:
米苏米喇叭碗,不错。相当经典的键盘了。手感应该是不错的,不过楼主这把成色这么惨,不知道手感变没变。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还是上银浆吧

网友:
前几天朋友一个雷蛇的键盘,自己清洗后插电,烧了。

拿回来后,买了0.4ml的导电漆,10来块钱,其实用了不到0.1ml    就修好了,大概有5个断点。

其实不是太建议买导电漆,太贵,用的不多。现在都是机械键盘了。。。。楼主除外,这个键盘很有情怀。。。。。

网友:
就没有像硅脂一样的 类似的东西可以连接断点么?

网友:
这是要改机械键盘呀。

网友:
三美电机代工,爱尔兰产

网友:
同有块COMPAQ RT101,几个键失灵,找时间修理之。

网友:
铝箔弄的太大了点,铝箔中间不粘,没法压实,接触不好。
遇到这情况我是用透明胶带加细铜丝修复的,粘贴面会大一些,也能适应断点周围有其他走线的情况。

网友:
是日本米之米为康柏代工的,还是在爱尔兰组装成品的,厉害了!多国联合啊!

网友:
我有了第一台电脑的时候,打算用来写东西。比用纸和笔要快很多。那个时候的键盘即使是30多块钱的,也比现在的耐用。整个键盘的常用键帽被我打得像抹了油一样还能正常的使用。后来换了一块ACER的52M,那个手感真的非常不错,因为下部有一块钢板,打字的时候键盘很稳,感觉也很厚重,键帽回弹有力,打久了也不会手累。只可惜后来被我不小心洗坏了只得换新。以后用过很多键盘,但没有一个像ACer那么好的手感了。

网友:
薄膜的。不是机械轴的。没有薄膜可以换。

网友:
这么早就是小的ps2口?我那部586的就是粗的ps2口

网友:
謝謝分享,薄膜也挽救啊……铝箔如何实现联通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是美上美代工的吧,90年代美上美键盘很有名,质量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