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给之前买的63无刷电机改一下出轴

楼主(2019-12-30):
这个电机出轴是异形出轴前端只有7MM出轴还很短不好使用给它改一改这是改之前的忘拍出轴特写了扁形出轴

这一段轴径8MM正常出轴只有2MM左右

拆机图就不上了之前发过贴直接上刑具拆机贴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005
这个电机轴和轴承是紧配非常紧在上刑具之前要家两颗薄厚合适的螺母没有可以用多个垫片如图

找来一条5MM后的钢条钻个9MM的孔可以让8MM的轴轻松通过就好如图

上刑具

然后慢慢拧丝杆注意尺寸别压过了

搞定装回看看现在扁的这头出轴只有1.5MM左右了

另一头7MM左右可以直接装钻夹头或皮带轮和联轴器之类的了

搞定收工个角度拍个图看看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这是什么电机 那买的 是我就直接换个长轴

网友B:
这好像是硬盘的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好像是硬盘的电机

VWAG,怎么可能是硬盘,大众汽车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电机 那买的 是我就直接换个长轴

紧配的长轴不好买啊,我手上好几根8MM的轴装上都是松松的能够直接掉出来,不少买家都应这轴发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好像是硬盘的电机

这是汽车的油泵电机做工真没的说就是这个轴有点奇葩

网友C:
啥电机啊,看着好奇怪,也不知道里面铜多不多,能拆几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电机啊,看着好奇怪,也不知道里面铜多不多,能拆几两

拆机贴在这看看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005

网友D:
这个和775比较谁的力气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拆机贴在这看看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005

看了那个拆机了,挺猛的一个大家伙呢,线也粗,做工很板正,只是驱动这个电机还要再加钱买驱动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和775比较谁的力气大?

没比过这个8块钕强磁线径1mm力度小不了的估计会比775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那个拆机了,挺猛的一个大家伙呢,线也粗,做工很板正,只是驱动这个电机还要再加钱买驱动板吧 ...

哈哈我用旧电动车控制器自己改了一下没花钱
改动动车控制器帖子: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128

网友E:
有几个无刷,可惜没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几个无刷,可惜没驱动

搞个旧电动车控制器要双模的就是有无霍尔通用的自己改一下低压保护就OK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我用旧电动车控制器自己改了一下没花钱
改动动车控制器帖子: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 ...

厉害了我滴锅,您这是一条龙啊,看来我那个废电车300块卖了是浪费了,还不如送给坛子里面像您这样会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我滴锅,您这是一条龙啊,看来我那个废电车300块卖了是浪费了,还不如送给坛子里面像您这样会玩的 ...

瞎捣鼓没事的时候不捣鼓一下心里难受哈哈不知道这是不是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紧配的长轴不好买啊,我手上好几根8MM的轴装上都是松松的能够直接掉出来,不少买家都应这轴发愁啊 ...

那买的 多少钱

网友F:
电机确实不错,只可惜驱动难配。

楼主:
完好的35不包邮有点瑕疵的20不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确实不错,只可惜驱动难配。

电动车双模控制器改一下低压保护就能很好的驱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