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两块聚合物电池并联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9-12-30):
无意中得到一款高通的工程机,没有后盖,准备3D打印一个。屏幕6点几的,但电池容量才3250,打算并联一块电池。但网上一直找不到这种一模一样的聚合物电池。没办法,只能求助各位大佬。还有就是这手机信号不太好,包括WIFI信号也不行,GPS还没测试,信号方面能否DIY一下?如下图:

网友A:
接保护板电池芯输入端

网友B:
原装后盖上带天线吧,还5天线。5G测试机吧,这么多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后盖上带天线吧,还5天线。5G测试机吧,这么多天线

聪明,一看就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保护板电池芯输入端

淘宝上面那种电池合适并联这个呢?

网友:
要找容量差不多的

网友C:
5G机,才两个后摄镜头、3250mah电池?

网友:
看起来缺天线

网友:
这么多天线接口

网友D:
先把手机自带电池和买的电池都充满,然后并联在保护板输入端,最好能装好后测试手机一直运行的时间,如果提升不大估计保护板有容量计芯片保护,走到最大容量值也认为没电硬件关机等。

网友:
容量一致,然后分别充满到相同电压再并联使用

网友E:
打印后盖,天线怎么办?原机设计的天线形状可是不能有变化,变化了,就影响

网友F:
但凡是电池并联,都要注意一致性,如果一致性不好,大内阻的会消耗另一块电池的电量
专家楼下补充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但凡是电池并联,都要注意一致性,如果一致性不好,大内阻的会消耗另一块电池的电量
专家楼下补充 ...

说错了,串联才用,并联只要电压一样就可以,4.35的和4.35的一起并,4.2和4.2一起并都没问题

楼主:
好的,请教一下,那我现在是找3250毫安的还是3200的也行?标称电压3.85V这个要不要一样?还是3.7V也行?充电限制电压最高4.4V这个要不要一样?还是4.2V那些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5G机,才两个后摄镜头、3250mah电池?

我猜高通应该主要是用来测试CPU的多吧? 其它配置对它来讲应该不大。

楼主:
是的,但这天线接口也是找不到到底是那种?IPEX接口?但看样子不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手机自带电池和买的电池都充满,然后并联在保护板输入端,最好能装好后测试手机一直运行的时间,如果提 ...

好的,请教一下,那我现在是找3250毫安的还是3200的也行?标称电压3.85V这个要不要一样?还是3.7V也行?充电限制电压最高4.4V这个要不要一样?还是4.2V那些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错了,串联才用,并联只要电压一样就可以,4.35的和4.35的一起并,4.2和4.2一起并都没问题 ...

好的,请教一下,那我现在是找3250毫安的还是3200的也行?标称电压3.85V这个要不要一样?还是3.7V也行?充电限制电压最高4.4V这个要不要一样?还是4.2V那些也行?你说的电压一样是充到一样再并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印后盖,天线怎么办?原机设计的天线形状可是不能有变化,变化了,就影响 ...

这个还不是最关心的,主要能增强一些信号都已经很满足了。这机接口看起来和那些IPEX接口不一样,上网搜索了一下,手机上面的3G ,4G和无线网卡上面的5G频段还不一样,这五个接口都不知道买那种天线接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