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机场弄到两块街机游戏机主板

楼主(2019-12-30):
在电器拆机场弄到两块接近游戏机主板,一块E240 V1.0一块D525,E240主板不能用鼠标,D525主板可以但是都不能玩游戏,哪位大侠玩过怎么给家用

、、
E240 主板自带小硬盘

D525主板用外置小SSD硬盘

图中的USB一样的是不是加密狗

网友:
对,这东西需要加密狗

网友:
这还差一块控制板,游戏手柄和按键接到控制板上

网友:
打鱼机  配上高清屏  老板 上分!

网友:
只有这个玩不了 还有一块控制台的板子。通过u口 或串口和主机连接  。大多数是com口的   。还有一个解码器 这种机器运行到一定时间或者分数就要解码才可以继续玩

网友:
配上电源,接上键鼠,随便整个屏幕,开始玩游戏。。

玩烦了,装个 LINUX  ,改成软路由,或者 NAS

网友(2020-07-13):
又长见识了,街机游戏机和家用电脑那么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