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废品站收个电源!

楼主(2019-12-30):
看到24v 4A的电源,听说可以用来弄个T12烙铁,就收回来!

没有螺丝,锤子咂。哦!就这样了,这个塑料韧性不怎么好。

上盖有单独的电路板

接线插头

主电路板,看上去用料好像不错!

反面

最后看到插头是这种插头,跟平常的三插不一样,究竟是哪里用的?能不能用来组个T12烙铁?看输入电压也能到240V!

网友A:
发个图片,看看插头。

网友:
应该锯开的

网友:
好高级的电源,T12搞起来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竟然是无刷电机电源,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图片,看看插头。

应该是美规的了!

网友:
同一个系列GM95的,是广东顺德 关旭达
出品

MSIP-REM-GVE-GM95-240400-F
Device: AC / DC Adapter - GM95-240400-F (GM95-240275-F,GM95-350273-F,GM95-252380-F,GM95-290330-F,GM95-252250-F,GM95-240350-F,GM95-225400-F,GM95-220400-F,GM95-240375-F,GM95-320200-F,GM95-240400-7F,GM95-320300-F,GM95-294300-F,GM95-292328-F,GM95-294320-F,GM95-250400-F)
Manufactured by Foshan Shunde GUANYUDA Power Supply Co., Ltd.

An KCC / MSIP MSIP ID is the authorization ID assigned by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ICT & Future Planning to identify wireless products in the Korean market. The MSIP assigns application ID numbers and Authorization number to approved products. The AC / DC Adapter, manufactured by Foshan Shunde GUANYUDA Power Supply Co., Ltd. and sold by Foshan Shunde GUANYUDA Power Supply Co., Ltd. has an Authorization Number of MSIP-REM-GVE-GM95-240400-F and was approved on 2016-07-13 under application number 201617100000142563.

网友:
空间挺大的
没问题

网友:
可惜了,开壳不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