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Apache开启HTTPS后无法启动问题

楼主(2019-12-30):
1、先在httpd.conf 配置文件中添加如下两行(或者把前面的注释“#”符号去掉)

#开启SSL加密模块
LoadModule ssl_module modules/mod_ssl.so

#启用conf\extra目录下的ssl.conf配置文件
Include conf/extra/httpd-ssl.conf

2、修改ssl.conf
Listen 443
SSLCipherSuite HIGH:MEDIUM:!MD5:!RC4:!3DES
SSLHonorCipherOrder on
#禁止使用不安全的V2/V3协议
SSLProtocol all -SSLv3 -SSLv2
#SSLProxyProtocol all -SSLv3
SSLPassPhraseDialog  builtin
#如果是Apache 2.4版本,需要注释掉下面两行。或者按文后的方法
SSLSessionCache        "shmcb:${SRVROOT}/logs/ssl_scache(512000)"
SSLSessionCacheTimeout  300

<VirtualHost *:443>
DocumentRoot "/wwwroot/mydigit"
ServerName www.mydigit.net
ServerAdmin my@qq.com
SSLEngine on
SSLCertificateFile "/bin/apache/conf/crt/2_www.mydigit.net.crt"
SSLCertificateKeyFile "/bin/apache/conf/crt/3_www.mydigit.net.key"
SSLCertificateChainFile "/bin/apache/conf/crt/1_root_bundle.crt"
</VirtualHost>

3、重启Apache

如果Apache没有启动,请检查证书的路径是否正确。
如果是Apache 2.4版本,还需要在httpd.conf文件里添加 LoadModule socache_shmcb_module modules/mod_socache_shmcb.so,或者去掉前面的#。

网友:
谢谢分享,在学习Linux的路上进展缓慢,羡慕楼主的知识渊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