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新人,帮忙推荐个家用锂电电钻吧

楼主(2019-12-30):
看了的:大有的    5230,5262,5268

威克士的:WX372.1      WU130

博世的:GSB 180-Li

主要用途:装装柜子,拧拧五金件,打打瓷砖,打打墙(砖结构,部分位置有混凝土)。

麻烦大神给推荐个。谢谢

另外我想问下,大有的5262,5268   差异主要是在什么地方  ?

网友A:
打砼墙要用电锤,上螺丝要用电钻,是两种东西,别搞混了,用电钻打砼墙会让你坏疑人生,同样用电锤装柜子,也会让你生无可恋

经常要用到电锤(1月大于等于1次),直接上大有5401,X鱼600多。月小于一次的,入个国产有线的就行了。

电钻也分12V、7.2V和3.6V,12V多用于较大型、大量或者力量要求比较大的装配,其他两种日常装柜子、装电都可以。
12V的,大有小强的性价比较高点。
至于其他两种,我也想找好的,要不就直接入个国产的凑合。
以上两种电钻,原则就是一定要有扭力调节

网友B:
一把电钻,一把电锤可好。

网友:
小体积尺寸的实用些,毕竟小尺寸拿在手里还是方便点。

网友C:
如果排除打混凝土墙,可以说楼主的选项中任何一个都能胜任,没看选项前我都差一点推荐29元充电钻换电池了。
打瓷砖或砖墙,充电钻+三角钻头钻小孔一般都没有问题,我都用了十多年了。但混凝土墙的话,当然还得靠电锤,就算没有钢筋的,至少也得使用冲击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把电钻,一把电锤可好。

也可以        有推荐么

网友:
拧螺丝和打墙两种玩意,看需求吧,如果是装五金的几率比较多,马云家随便找个100以下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砼墙要用电锤,上螺丝要用电钻,是两种东西,别搞混了,用电钻打砼墙会让你坏疑人生,同样用电锤装柜子, ...

大有小强是哪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排除打混凝土墙,可以说楼主的选项中任何一个都能胜任,没看选项前我都差一点推荐29元充电钻换电池了。 ...

说是有冲击功能的,装柜子打螺丝会省力些 ?

网友D:
我买过两个,一个是奥奔的,一个是龙韵的,现在还在使用的是奥奔的,感觉还行,18V/20V的冲击钻,只是个子要大一些。对比奥奔声音比龙韵的要小。
三百来块钱吧当初买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过两个,一个是奥奔的,一个是龙韵的,现在还在使用的是奥奔的,感觉还行,18V/20V的冲击钻,只是个子 ...

谢谢  我去看看

网友E:
大有5262、5733、5401、2903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有5262、5733、5401、2903路过~~~

5262,5268   差异主要是在什么地方

网友F:
一把电钻,一把电锤,一把冲击批。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把电钻,一把电锤,一把冲击批。完美!

家用,电钻和冲击批二合一就行吧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有小强是哪个型号

正式名字是 小强,大有的子品牌,便宜一百几十。
大有的工具小强也有,以前有拆机帖,差别就在于外表和电池,大有一般用三洋电池,小强是三星、lg一类。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是有冲击功能的,装柜子打螺丝会省力些 ?

这个冲击不是电锤的冲击,不要搞错了。
这个冲击指的是冲击批  冲击起子。楼主可以百度补一下知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家用,电钻和冲击批二合一就行吧  ……

不行,冲击批扭力太大容易把螺丝打爆。除非是有扭力调节的冲击批,例如威克士288

网友:
我用得伟DCF887安装家具,续航长,动力足,大小螺丝螺杆通吃,配几支六角柄钻头,打孔也还凑合,唯一不足的是用5AH电池,狭小角落使用有些不便。DCD791放车上备用。

以前用博世GSR10.8vEC充电钻和GDR10.8V冲击批,大小合适,GDR10.8V冲击批是主力,拧螺丝杠杠的,多带个备用电池,也足够用了,可惜都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行,冲击批扭力太大容易把螺丝打爆。除非是有扭力调节的冲击批,例如威克士288 ...

记错了吧?那是扭力批和冲击批可以切换,不是有扭力调节的冲击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