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padavan 等非OpenWrt路由器上安装轻量级简易网盘 webd 的方法

楼主(2019-12-30):
原本 webd 只能支持 OpenWrt 的路由器,以及windows linux armbian。
但同样基于 linux 的 padavan 路由器固件则无法直接运行。

有大量 padavan 使用者在询问如何安装 webd
这里给出在 padavan 上安装 webd 的方法
本方法也适用于其他特殊的 linux 系统

=======================
对于运行环境与 OpenWrt 不一致的固件(例如padavan)无法直接运行,
但可以把相应的 OpenWrt 运行环境移植过去,然后通过 chroot 方式运行

https://downloads.openwrt.org/snapshots/targets/ 找到兼容固件
如果找不到完全匹配的,找个CPU兼容的也可以,一般同一个目录下的都通用。

用 7zip 打开刚下载的兼容固件镜像 (若打不开就换个其他格式的)
从 7zip 进入 lib 目录, 解压如下三个文件, 最后一个的名字不固定
libc.so libgcc_s.so.1 ld-musl-*

把这三个文件连同 webd 一起上传到路由器,假设目录结构如下:
/mnt/sda1/webd
/mnt/sda1/lib/libgcc_s.so.1
/mnt/sda1/lib/libc.so
/mnt/sda1/lib/ld-musl-*

用 ssh telnet 或 ttl 登录路由器执行如下命令
cd /mnt/sda1/lib
chmod +x libc.so
ln -sfv libc.so ld-musl-* # 需替换成实际名字(让shell自动补全即可)
chroot /mnt/sda1 /webd -w / # 这样既可运行, 注意 chroot 后的路径需要调整

=======================

webd 网盘简介:
  •   轻量级(self-hosted)自建网盘软件
  •   程序仅 60 ~ 90 KB,含 server 端,无其它依赖,资源占用低,速度快
  •   纯便携软件,解压即用
  •   支持 Windows、Linux、OpenWrt、Armbian
  •   界面简洁易用,无繁琐设置,支持移动设备

下载地址与文档(会逐步完善)

网友:
占个位置,也想自己搞一个路由器挂网盘。小型轻量的那种。

网友A(2020-05-03):
路由宝,按这个用了下,好像有错误提示,找不到webd,但明明就在同一个目录下。改天再重刷下干净系统再试试

楼主(2020-06-06):
引用 网友A:
路由宝,按这个用了下,好像有错误提示,找不到webd,但明明就在同一个目录下。改天再重刷下干净系统再试试 ...

CPU构架不一样或者不是OpenWrt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宝,按这个用了下,好像有错误提示,找不到webd,但明明就在同一个目录下。改天再重刷下干净系统再试试 ...

恩山有人曾经反映过这种问题,你去那边联系作者吧 一般给编译个对应版本就好了
好像还有个 chroot 的方法,但是有些麻烦

网友B:
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根本不需要这么麻烦。padavan自带的就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根本不需要这么麻烦。padavan自带的就很好用

自带的也是别人集成进去的。不管怎么样总要有写代码的实现这个功能,这个的作者是恩山的。
转贴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