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闲的圈痛)拆个odd 100W IP66 LED投光灯

楼主(2019-12-30):
那几个八脚的芯片打磨了,不知道是不是恒流用的,把那三个坏的LED短接后亮了三分钟又烧了一组,短接又烧了一组,不知道跟我短接那几个坏的LED有关吗?那个5.6欧的电阻是电流取样电阻吗?

网友:
圈圈圈圈圈圈圈圈。。。。

网友:
六并十八串的?

网友:
看样子是6路独立恒流,3并6串再乘六

网友A:
应该是横流芯片,这种坏了的灯珠短接不行的,多串多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横流芯片,这种坏了的灯珠短接不行的,多串多并的

可手上没有这种灯珠,

网友:
楼主是女性吗?不然怎么会圈痛而不是 J 痛。

网友B:
防水看起做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水看起做的不错

确实不错,没有螺丝,玻璃用胶,我撬开费了不少劲

网友:
敢把牌子打上去的投光灯一般不会太差,很多工模的都是只有IP66字样。

网友C:
圈圈圈疼,什么圈

网友:
虽然线性稳流,但是多路独立设计不错,万一有一两路故障,其它的可以应急避免突然熄灭。

网友:
这该是多路高压线性恒流LED,非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圈圈圈疼,什么圈

就是屁股圈圈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