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码表移植到电动车上,了结误差大之痛

楼主(2019-12-30):
现在电动车真是方便至极,几乎成了双腿,可是电动车码表基本上都是摆设,误差一个比一个大,正好有闲置码表一个,上午个把小时,给移植过来了。
手机相机问题了,只能出黑白照片。
图3上是剪了个能找到的小铝片,方便整形,做了个传感器接受座。
图4是砸了一小块磁铁,手头上没有想要的东西,就双面泡沫暂时贴上,(这东西显得马虎了,不过丢了也无所谓,磁铁多呢)。

网友:
你可以买个液晶表头,整体代换你这种简易仪表盘。利用电机的其中一个霍尔作为测速的输入,只要输入直径就可以用了,误差很小。而且能储存里程和显示电压。

网友:
您这个表头上是不是没有时速啊,我的是可调的,我自已按GPS调的,反正我这个调到头能干到七十多公里/小时

网友:
自行车码表,这东西不准确,只能大概参考一下,

楼主:
回复4楼:自行车码表原理:计数器一个,下面的传感器相当于双簧管,磁铁过双簧管,开关接通一次,就是计了转多少圈,再告诉表头轮子周长,圈数乘上周长,你说准不准!
回复2楼:电动车有三个霍尔开关信号,再加上一个简单的计数器,按理应该可以实现非常准确的计数,电动车厂家应该可以想到这样做,可是实际配车速度表的误差,真的吓人,不知道为什么!
回复3楼:这个表有时速,单次里程,单次骑行时间,正常时间,总里程,最大速度,平均速度,它就是一个简单的计算器,只要下面双簧管能够来得及响应,它可以计到理论上很高的速度,70公里每小时小意思。

网友:
以前把码表用在电动车上反应慢也是看个大概速度,而且有时有停滞,这次TB十几块买了个液晶表头,电机霍尔线测速,比较准,看里程也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4楼:自行车码表原理:计数器一个,下面的传感器相当于双簧管,磁铁过双簧管,开关接通一次,就是计了 ...

所有的液晶表都是可以调整,只能说厂家都没有调整,或者电位器松动造成误差

网友:
物尽其用支持楼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液晶表都是可以调整,只能说厂家都没有调整,或者电位器松动造成误差 ...

能不能说说:电动车速度表计数原理,是我想象的利用一个霍尔开关信号加上一个计算器。霍尔信号是作为轮子走过的圈数,计算器里输入有车轮周长,这样路程就有了,再加上时间,就有了速度,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说说:电动车速度表计数原理,是我想象的利用一个霍尔开关信号加上一个计算器。霍尔信号是作为轮子 ...

思路正确,实际霍尔变化不是一个轮胎周期一变,而是很短距离,电动车磁铁都是一个N一个S挨着。

网友:
电动车的码表都是正误差,是电动车厂家故意调快的,基本都在160%左右。

网友(2022-01-13):
一个是为了新国标所以显示不可能和实际一样的,最准确还是要手机上的GPS对一下的。

网友(2022-03-02):
自行车码表可以调整到误差千分之二,亲手测试的。

网友:
你用GSP的准确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