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C 48V POE供电

楼主(2019-12-30):
给H3C  AP供电的这种

听卖家说是 48V +网线   输入, 输出的网线也是带48V的?

楼主:
那这张就是 AP 是直接从网口里 取48V

一般 标准的POE  是48V输入  然后 12V输出

网友A:
专用设备,48V通过去,一般AP录像机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用设备,48V通过去,一般AP录像机用不了。

这个 H3C 的 AP
我的标准  POE交换机  进去  居然也能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 H3C 的 AP
我的标准  POE交换机  进去  居然也能供电

有些AP支持双电压,但12V的AP插这个上面估计得烧。

网友B(2020-05-19):
没有拆开,这个盒子叫POE模块,里面就是两个网变,两个RJ45座,将DC电源加到后面的网口而已,相当简单。
适配器是开关变压器。48V 0.4A。欧陆通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拆开,这个盒子叫POE模块,里面就是两个网变,两个RJ45座,将DC电源加到后面的网口而已,相当简单。
适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6308

老哥 这个帖子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
这款我现在在用,这是标准POE的

网友B:
motorola的POE比较好,不会烧设备,插上普通路由口也不烧,这个H3C会烧,没有检测电路,强制送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torola的POE比较好,不会烧设备,插上普通路由口也不烧,这个H3C会烧,没有检测电路,强制送电的. ...

国标 POE 还会烧?

网友:
看包装上有没有AF或者AT有的话就不会烧,没有的话就难说了。

网友B(2020-07-22):
引用 楼主:
国标 POE 还会烧?

主要怕插错电源,有些POE设备是24V供电的,有些非标。
带检测电路的可以避免烧毁设备。
强制供电的没办法,差错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怕插错电源,有些POE设备是24V供电的,有些非标。
带检测电路的可以避免烧毁设备。
强制供电的没办法 ...

国标POE  不都是48V 带检测的吗
强制供电 就肯定不是国标POE设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国标POE  不都是48V 带检测的吗
强制供电 就肯定不是国标POE设备了

国标不见得有检测的,强制供电的POE也是符合国标的。

网友(2020-09-03):
引用 网友B:
国标不见得有检测的,强制供电的POE也是符合国标的。

精彩回帖,我也想这么说的。以前基站里用的都是国标POE 48V但基本上是大电流强供电的。

网友:
总感觉48V在那么细的线上供电多么不安全。

网友(2020-10-19):
电流很低,才0.5a不到,安全得很,有些地方不能拉电力线的,肯定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