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多口手机充电器

楼主(2019-12-30):
数码交易区买的20大洋,冲小米mix2S严重发热,都飘出发热的气味,破坏性拆解。
里面由二个独立的开关电源芯片,1路5v输出3组,一路qc3.0的。

网友:
看开关变压器就觉得可low

网友:
有味道就别用了

网友:
好像有两个开关电源部分,一路带有快充,但尽量不要用数据线加快充手机,以免满负载可能烧元器件,另一路可能额定1安,最大2A,尽量都换成没数据的充电线慢充凑合。

网友:
这做工不行啊。

网友:
5V没有握手芯片直接短接的?

网友:
5v输出确实是直接短接,没有识别电阻。那个400v的电容是25uf还是50uf

网友A:
5V,9V,12V怎么识别呀

楼主:
两路独立的输出,15uf/400v,5v输出三组,数据端直接短路,另外一组有握手芯片,快充发热严重,估计最大也就1a的电流。

网友:
这货有3A输出?

网友:
看外壳印刷就知道是山货

网友:
乍一看,以为是绿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9V,12V怎么识别呀

跟手机通讯,通过D+ D-上的电压来识别

网友:
做工还可以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看到了也想入个,但不知质量怎么样,看了楼的主的拆解还是算了吧!

网友:
特意来找拆解,果然有兄弟入手,看着心动,看完内部20元省了

网友:
前段时间我见有人发过比较堆料的多口冲电器,你这个算不上堆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