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法国vernet恒温阀芯

楼主(2019-12-30):
↑  爆炸图

↑  原理参考

↑  这个应该就是石蜡感温包,可以拧动,但是,拿不出来,应该是压进去的。

网友A:
进口货不错,舍得用料

网友B:
为什么用铜料?
用不锈钢是否可以?

网友C:
第一次见,看起来这个对差水质的影响 应该比较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口货不错,舍得用料

这个是冻裂的售后给客户换下来的,不要了。什么材质冻不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用铜料?
用不锈钢是否可以?

可能是铜热传导相对好些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看起来这个对差水质的影响 应该比较低一点,

看淘宝上有三代和四代的合金温控,不知道怎么样。水质不好应该影响也不小吧。

网友D:
最后图中的黑色部分是石蜡?

网友E:
燃气热水器上的,都是宣传记忆合金,其实效果不咋好。

还是带水量伺服器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图中的黑色部分是石蜡?

黑色的是硅胶密封用的,下面铜体有英文字母的里面是石蜡,没搞掉。18图里能看到(倒数第十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冻裂的售后给客户换下来的,不要了。什么材质冻不裂?

可能确实是铜材比较好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燃气热水器上的,都是宣传记忆合金,其实效果不咋好。

还是带水量伺服器的好。 ...

主动的肯定要好些,就是贵

网友:
做工不错
用铜的原因估计主要是容易加工,不锈钢麻烦

网友:
这个好,能拆不少铜,能卖不少钱

网友:
谢谢分享。。。。。好高端的产品。这一直想找一个这样功能的产品,以为还没有问世。。。。。。

网友:
碰到水质硬的,不知道能维持多久

网友:
好高级的玩意!

网友:
这不就跟汽车冷却系统里的节温器差不多的原理?

网友:
不知道这个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