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7735 tft屏幕的M328晶体管测试仪

楼主(2019-12-30):
  2019年马上就要过去了,好长时间没有发过帖子了,发一个学习仿制M328晶体管测试仪的帖子。
  几年前在隔壁坛子看到那种1602屏幕的晶体管测试仪,看着很实用当时热转印腐蚀了板子但是没有弄,2年前老论坛时好多坛友买晶体管测试仪的,也跟风买了一个30元左右的,后来发现是阉割版的,只有基本功能,像稳压了 什么18B20  DHT11 红外解码编码  光耦 频率  等测试功能都是没有的,后来焊了一测试稳压管的小板加到电路板上,固件让坛友帮改了一下,有稳压管测试功能了。十月份时忽然想起仿制功能多的M328测试仪,最终在老论坛看到一不错的 有PCB 固件,就下载了一看是AD的文件,一点都不了解AD的,layout还是能看一下文件的,于是下载了AD想加上恒流部分。。。最终还是放弃了,让好心坛友帮加了,当时坛友说PCB奇怪,咱不懂啊就打样了,拿到板子对着电路图用万用表一同测试,发现有基础问题,不过还是焊了一片把错误之处飞线更正,通电白屏检查了好多次感觉焊接没有问题,通过和坛友探讨最终还是搞好了,然后又想重新打样,但是不会AD啊,后来人家说EDA不错,认真研究了一下,但是不会把整个PCB照着原来的AD文件 用EDA画出来 只能小改一下,网上查到AD转ASCII EDA就可以打开了,EDA打开转换文件丝印全部变大的了,又慢慢修改好,原来只打样了主板,现在把主板面板拼到一起重新打样。 这个板上的编码器是那种拨盘样式的,比EC11贵最主要是卖家少 运费太贵,一个编码器加运费接近20了,暂时用EC11拖三根线调试的,看到有人仿制的改按键,感觉不错但是要改固件,学习了一下,改完后会变大下不进去,麻烦原作者帮编译了按键版的,测试电阻不好使,后来一群友提供的替换文件就不会超了。此时的测试仪还是有些功能没有,原因固件的问题,大约十几天前看到jmkl128坛友不停的发测试仪的翻译帖子,感觉他EN很牛X 后来发制作贴也是根据老论坛那个贴子改的pcb,我在他帖问有没有研究一下18B20 等功能怎么开启,后来他说需换固件老外的有时不能下载,后来我让另外一兄弟帮下载的,通过jmkl128热心帮助学了一点皮毛。
  论坛那几位仿制的使用7565的屏幕,我还是按照老论坛那贴中使用了7735的TFT屏幕,这个屏幕显示漂亮翠绿色字体黄色图形。但是后来发现TFT屏幕比7565屏幕多占用不少空间,如果使用8*8字体jmkl128的7565 那些功能都能开,但是8*8字体屏 空间比例太丑,换成8*16的正好,好像源码文件中老外说8*16完美匹配7735,8*16字体比8*8字体多占用大约5%空间,8*8字体那些功能暂时不能全开,关闭红外后固件为99.2%左右,使用TFT屏幕要想全开M328要换空间更大的(如M644 1284)  也许有办法删减不需要的程序减小固件,但是还是没有学会。
  下面分享一下测试元件过程

1. 先看看整体

开机显示固件版本1.38(最新的12月份的)

然后就会自动检测

然后就显示下图这样

然后双击红色按键调出菜单

2.整体焊好的样子,原帖子中使用的拨盘编码器,我改成既可以使用拨盘编码器也可以使用按键,本测试仪使用两个按键取代编码器实现功能是一样的,把原来的基本淘汰的MINI-USB改成6脚的type-c插座。(不知道为什么图片方向不是我原来拍的竖的)

3.准备测试元件

4.先测试光耦,我弄了个光耦测试座,只有2中插法,正确就可以测试,不正确或光耦坏了就不显示数据(可以判断引脚排列)

进入光耦菜单准备测试

测试正常的样子

故意为插反的样子

5.部分 红外测试

明明图片是竖的,不知道为什么睡着的捏?(可以制歪脖子毛病),楼下继续测试元件。

楼主:
6.稳压管测试18V的

7.单向可控硅

8. 二极管 发光二极管类

共阴 共阳发光二极管

1N4007

2脚的发光二极管

9. 场管

10. PNP  NPN三极管

11.电感

12. 电阻

14. 电位器

15. 电容

16.PWM

暂时到这,待有的元件收到再更新。

楼主:
这层添加7735按键版制作文件(PCB 固件,下载扣30M是论坛收的,不是本人设置的)

1. 18B20:不插元件开机后等没检测到元件显示电容后,双击红色按键跳出菜单后,按右上侧两个按键可以上下移动选择菜单中的选项,按一下红色按键会跳出接法,不插元件接红按键会报错,插上元件会显示start,按红键就会检测,注意测 18B20时要在VDD与数据脚之间要接一4.7--10K电阻,这个测试仪本来的固件是没有这些功能的,所以电路上没有设计这个4.7k电阻,要另外找一个4.7K电阻并联到18B20的中间与右边的脚上可以测了。现在温度16.5是否准确不知道,这样显示说明18B20是好的。坏的或接错会不显示温度,会报错。
测试仪PCB与固件(PCB  用EDA打开部分手动铺铜会丢失,可以先把GERBER上传到嘉立创预览一下看看!)。

2.  PWM  与 方波输出  频率测量,左边那个是输出用右边那个频率测量。

网友A:
大神制作,必须支持

网友:
是不是九块九包邮?

网友:
功能挺多

网友B:
楼主还有剩的空板么?付邮费能否送?

网友:
开源不要商用啊

网友:
这一顿折腾,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制作,必须支持

感谢大神帮助,原AD文件修改后78M05  地 断开了,后来看到另一个坛友修改那个文件后也是那个地方断了,AD太复杂

网友C:
这个功能真不少啊!有套件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有剩的空板么?付邮费能否送?

空板是有两块,小地方快递费贵不划算,你可以到翻译老外文件那大神贴子下PCB打板还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功能真不少啊!有套件没?

从开始到现在两个月有空时研究一下,自己做着玩没有套件。

网友D:
能测试晶振频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测试晶振频率吗!

好像能,以前看有人弄的可以没说怎么测的,还没学会还在研究,会测时更新贴子。

网友:
佩服佩服,真心厉害,哈哈,等牙膏

网友:
支持,最近我也在搞。搞不懂,再来请教大神,板子还没收到

网友:
现在新版本的测试仪功能是越来越多了!我还在用着1602屏的328测试仪,看着眼馋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板是有两块,小地方快递费贵不划算,你可以到翻译老外文件那大神贴子下PCB打板还包邮 ...

楼主整块空板,加上散件参数清单'开个价,我自己慢慢去凑元件'有困难再向您请教,意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