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碟刹刹把如何把阻尼调硬

楼主(2019-12-30):
新买的电动车刹把很轻,下雨雨衣被风吹就会啥车制动,想问下怎么把刹把力度调大点,是立马小力鹰,是前后碟刹的

网友:
里面弹簧松了,弹簧不好更换,能换刹把,一个几块钱

网友:
若是临时用,可以在用弹簧反向拉关刹车臂

网友A:
油碟吧,我的也有这个情况,只不过我的现在刹车片磨的有点厉害了,这个情况不那么明显了
如果是拉线的,把弹簧加硬一些,比如再换个硬一些的弹簧或者把弹簧拉紧

油碟的活,看看什么地方,比如小把上能不能加个顶簧或者弄个皮筋勒住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碟吧,我的也有这个情况,只不过我的现在刹车片磨的有点厉害了,这个情况不那么明显了
如果是拉线的,把 ...

是的油碟的,能不能在刹把活塞那加弹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油碟的,能不能在刹把活塞那加弹簧?

这就不好说了,也没看到实际情况不好说

搞这东西就得看在哪里加方便了,都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