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注销ETC(握奇)白得了一个设备,拆开看看

楼主(2019-12-30):
最近把原来车上的ETC给注销了,因为装了5年左右了,估计也快要出问题了,担心到时候坏了要维修还得自己掏钱,就把这个注销重新办理了一个,去建行注销就只把卡收走剪掉了,ETC设备没回收就送给我了,拿回来就拆开看看

晕了,又看不到图片,只看到一串字母和数字符号,大家将就看,没发去注解了

网友A:
俩个金色方形的大片片是天线嘛

网友:
俩电池是锂电池吧?可以再利用

网友:
居然用两个电池,可能小的是超级电容吧?

网友:
为啥用两个电池呢

网友:
万一新设备还没有这个用料好。。。

网友:
注销干嘛,直接拔下来就好了

网友B:
用了俩电池,不怎么奇怪,奇怪的是为啥俩电池 大小差距那么小。。用一样大的不好吗。。

网友:
比现在的好多了,还是太阳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了俩电池,不怎么奇怪,奇怪的是为啥俩电池 大小差距那么小。。用一样大的不好吗。。 ...

一个是不可充电的锂亚硫酰氯电池(大的),一个是电容(小的),两个配套使用的,锂亚硫酰氯电池大容量长寿面但不能大电流放电,配合电容可以弥补这个缺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个是不可充电的锂亚硫酰氯电池(大的),一个是电容(小的),两个配套使用的,锂亚硫酰氯电池大容量长 ...

那太阳能板是干什么的?给谁充电?

网友:
怎么就感觉就两个电池养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俩个金色方形的大片片是天线嘛

是。握奇一般爱用陶瓷天线,模块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了俩电池,不怎么奇怪,奇怪的是为啥俩电池 大小差距那么小。。用一样大的不好吗。。 ...

1520是电容型的,14250是长效亚锂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太阳能板是干什么的?给谁充电?

给1520充电的,减少14250的放电。延长寿命的。

1520是电容型,所以充放电都很快,从谁那里获取电力都是一样的,从太阳能获取,14250就少放点电。

网友:
电池安逸,可以d个什么

网友:
做工挺不错的,正常充放电寿命不止五年呢!

网友:
和我车上的一样

网友:
唯一的亮点就是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