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专题-小型抽水器的开关改造,顺便看看抽水原理

楼主(2019-12-30):
今天发现买了才一个多月的抽水器坏了,二话不说,开干

下面是拆解步骤,还是很好拆的,螺丝就两种型号

不锈钢管

一个三无的18650,不过能用一个月也还行

水泵螺丝长,里面是橡胶碗

应该是这个开关坏了,并联了个开关

万能胶伺候,手法不要笑话哦
这个最低配的,10元,应该还能再用一阵了

网友:
跟我买的都一样

网友A:
这种薄膜泵加上单向阀可以作为抽气泵吗?

网友B:
拆进去的水的,还是密封不严进的水啊

网友:
楼主实验一下扬程好大?

网友:
同款 我那个不知道什么毛病 电池有电 无法启动 插充电才能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薄膜泵加上单向阀可以作为抽气泵吗?

完全可以,但是不能长时间,会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进去的水的,还是密封不严进的水啊

密封问题

网友:
看来是泵不行了竟然漏水

网友(2020-02-11):
随便找个手电开关就能换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