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X拆解』拆修一个平板灯条

楼主(2019-12-30):
『X拆解』拆修一个圆形平板灯条
朋友的。他是电工,自从知道我会折腾。。什么玩意都往我这丢。。上次那个服务器电脑也是他弄得。。没法。。只得帮他折腾。
一个圆形的灯条,是塞在圆形平板灯用的。

电源,拆开看看

啥用料都有了诶

电源没有焦黑,表示是好的

灯条

找到一个坏灯珠,拆掉,直接串联

7W多,还行啊

亮起来还是很OK的。

然后收工回家。

网友:
还是散热不行,驱动还可以。

网友A:
既然是电工自己为啥不折腾。。。

网友B:
我刚捡了个小电阻,求楼主帮忙把它修成一台I7电脑,谢谢!
电阻已邮给你

网友:
灯条板子像是薄环氧板的

网友:
还是三雄的灯

网友:
那一堆小焊盘有什么用啊

网友:
感觉这个灯条是大筒灯上面用的

网友:
謝謝分享  电源还可以,还名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捡了个小电阻,求楼主帮忙把它修成一台I7电脑,谢谢!
电阻已邮给你 ...

这么高级?还是电阻,我捡到一段铁丝,看怎么改成手机

网友:
短接--应急修复还行,长时间使用还是换灯珠的好,要不别的灯珠坏的更快!好嫩的手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电工自己为啥不折腾。。。

主要是没配件。。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捡了个小电阻,求楼主帮忙把它修成一台I7电脑,谢谢!
电阻已邮给你 ...

我真干过这事,当初同事一个碎屏手机扔给我,配置太低没啥用;逛了论坛后,陆续的,热风枪,电烙铁,读卡器,万能表,二手笔记本,优盘板子,坏固态,可调电源,电容检测仪,都配上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

网友:
有毒,找帮忙的会越来越多的

网友:
还不错,巧妙修复,不浪费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