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匝数计算

楼主(2019-12-30):
已知线径0.45,线圈直径40厘米,需要绕多少圈才能满足1.2mh电感量?

网友A:
条件不足,是空心的?还是铁芯的?磁芯的?还有是什么材质的磁芯等等都影响到电感的电感。所以最好用上电桥

网友B:
每层密绕20圈,共绕2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条件不足,是空心的?还是铁芯的?磁芯的?还有是什么材质的磁芯等等都影响到电感的电感。所以最好用上电桥 ...

这类问题,十有八九是金属探测用的,空心无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层密绕20圈,共绕2层。

对,就是做金属探测器用,密绕是啥意思,有计算公式吗,怎么算的20 圈,求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