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又败家啦,收了一把WIHA威汉钳式扳手

楼主(2019-12-30):
家里洗脸盆因为安装的台上盆,17年过去了,当初千多元买的美标龙头终于开始出现滴漏现象,台面下的龙头固定螺母直径40MM,因为地方狭小只有一拳宽的位置,开口达到40mm以上的普通的扳手塞进去之后就无法转动了,于是就败家啦,幸好还残存着意一丝理智,没有买最昂贵钳王knipex,虽然至今还念念不忘,但出于对工业强国的向往,买了这把威汉钳式扳手,回来小试身手,太好用了!在狭小区域尤其方便,单手就可以方便迅速地调整钳口宽度,钳口和把手的角度(比较接近7字型)也比普通扳手好出力,家里有水泵钳,但因为是杂牌,钳口旷量大加力加持后容易脱口,非常不好用。总之顺利解决问题!

总长10寸,重580g,最大开口接近49MM

总长10寸,重580g,最大开口接近49MM

兼顾纤薄与坚固,钳口厚度8.5mm,比水泵钳和12寸板手钳口薄不少,利于狭小空间操作 ... ... ...

兼顾纤薄与坚固,钳口厚度8.5mm,比水泵钳和12寸板手钳口薄不少,利于狭小空间操作 ... ... ...

钳口深度38mm

钳口深度38mm

背面

背面

利用杠杆原理,加持力度大,轻易把螺纹夹扁

利用杠杆原理,加持力度大,轻易把螺纹夹扁

最大力矩14倍,夹扁螺纹后,钳体不留丝毫印记

最大力矩14倍,夹扁螺纹后,钳体不留丝毫印记

夹核桃比水泵钳方便

夹核桃比水泵钳方便

空间狭小

空间狭小

稳稳地夹持螺母,因为把手与钳口角度够大,可以转动螺母,扳手就伸展不开 ... ... ...

稳稳地夹持螺母,因为把手与钳口角度够大,可以转动螺母,扳手就伸展不开 ... ... ...

对比同尺寸扳手和水泵钳开口

对比同尺寸扳手和水泵钳开口

楼主:
感谢青柠打赏!!!!!可怜我一直是负分,无法搜索论坛任何资料。

网友A:
钳式扳手和水泵钳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钳式扳手和水泵钳有什么区别?

1、水泵钳钳口开牙,适合夹持管状物,钳式扳手钳口无牙,无法夹持管状物。2、夹持螺母时水泵钳会刮伤夹持物体,而钳式扳手不会。3、水泵钳调整钳口宽度没有钳式扳手方便。4、水泵钳夹持力度没有钳式扳手大。我就发现这几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钳式扳手和水泵钳有什么区别?

钳式扳手更接近与扳手,只是方便得多。水泵钳就是钳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水泵钳钳口开牙,适合夹持管状物,钳式扳手钳口无牙,无法夹持管状物。2、夹持螺母时水泵钳会刮伤夹持 ...

水泵钳和钳式扳手的结构基本是一样的,为何你认为水泵钳夹持力度没有钳式扳手大?

网友B:
我也有,不过是绝缘100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泵钳和钳式扳手的结构基本是一样的,为何你认为水泵钳夹持力度没有钳式扳手大? ...

因为普通的10寸水泵钳无法把这么粗的蝴蝶夹把手夹得这么扁

直径2mm粗

直径2mm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不过是绝缘1000V的

可以晒晒图吗?说说使用体验如何?

网友C:
170买的吗,70就好了

网友D:
凯尼派克钳式扳手心心念有十年了 无奈实在是贵啊。威汉这个便宜太多但是是自动调节钳口大小的 我有把自动调节钳口大小的水泵钳 觉得不如手动调节钳口大小的好用 以前买过把威汉价钱300+的尖嘴钳 到手钳嘴头部错位有1/3尖嘴宽度 给我印象很不好。不知道这个威汉的钳式扳手到底如何。钳式扳手也没个山寨的。

网友:
这俩牌子我也看过,看了很久,只是介于价格原因,并且实在不是刚需,就没买,小米有品威汉的189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泵钳和钳式扳手的结构基本是一样的,为何你认为水泵钳夹持力度没有钳式扳手大? ...

再仔细看看连接的地方,杠杆原理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凯尼派克钳式扳手心心念有十年了 无奈实在是贵啊。威汉这个便宜太多但是是自动调节钳口大小的 我有把自动调 ...

这把钳口对位准确,因为是包含结构,与传统钳子的交叉叠加的结构不同,大大增加了稳定性,旷量非常非常小。但表面处理精细度不如knipex,我看过youtube上这种钳式扳手不同的4个品牌3中不同结构的比较,包含knipex、wiha、gedored等4把的比较,wiha的钳口稳定性比knipex好。只是wiha的钳子包括这把都是越南产的,knipex是德国产的,因此knipex的钳式扳手像艺术品,这把纯粹就是工具了,但价格摆在这里,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水泵钳和钳式扳手的结构基本是一样的,为何你认为水泵钳夹持力度没有钳式扳手大? ...

想起年中更换一个ppr太阳能管的铜接头了,心想我刚买的一把水泵钳和一把鹰嘴钳派上用场了,结果没拧动,水泵钳把手总是撑开(握不死的感觉),我就认为是铜螺丝锈死了。后来第二天拿了普通的活扳手使使劲我就拧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起年中更换一个ppr太阳能管的铜接头了,心想我刚买的一把水泵钳和一把鹰嘴钳派上用场了,结果没拧动, ...

普通水泵钳夹持压力靠人手的握力,力气小的人根本握不住,这种钳式扳手有细齿锁死结构+高扭矩杠杆结构,大大增强了夹持牢固性。普通扳手就是调节钳口宽度没有这个快,而且这把兼有钳子功能,家用的小维修还是钳式扳手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170买的吗,70就好了

没那么便宜啊,国产山寨的话20以内估计都可以,只是材料+热处理无法相比越南原厂的了,无奈啊,对国产的民用手动工具都不抱希望的,哎~~其实买进口工具都有挨宰的感觉

网友:
拆这种龙头,下水,软管之类,用那种管式专用卫浴套筒应该比这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把钳口对位准确,因为是包含结构,与传统钳子的交叉叠加的结构不同,大大增加了稳定性,旷量非常非常小 ...

凯尼派克的低端型号做工粗糙得要死,我在亚马逊买过一把换了一次货最后都退货了,没传说中那么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