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固特异外置胎压监测传感器故障维修求助

楼主(2019-12-30):
买的固特异外置胎压监测器,,使用了几个月,,右后轮外置传感器就出问题了,只有在刚装上的时候能显示胎压,后面就不更新数据了,主机上就一直显示刚装上的那个数值(胎压,温度),跑时间长了主机上就直接不显示数据了,也不报警,停车时间长点,再开车时主机上又会显示右后轮的胎压值和温度值,但是在开车途中是不会更新胎压及温度数据的。。有高手给指点下看看怎么修,,谢谢了。。。。

传感器外观,,,

传感器反面

拆开装电池的位置

传感器正面

这一张清楚点的,,

这张是跑了二三个小时后的主机,,右后轮已经没有显示了,,但是不报警的,,

楼主:
那位兄弟折腾过这个的,,给点意见,,看看能不能修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位兄弟折腾过这个的,,给点意见,,看看能不能修下,,

没折腾过这个,之前在日产4s店见师傅安装过,需要匹配,你这个是不是要重新匹配下?

网友B:
主机问题把,显示数据丢失不报警,或者是有数据才不报警,但是不显示,不显示是液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折腾过这个,之前在日产4s店见师傅安装过,需要匹配,你这个是不是要重新匹配下? ...

对码是正常的,,要是没有对码的是不会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机问题把,显示数据丢失不报警,或者是有数据才不报警,但是不显示,不显示是液晶问题? ...

主机没问题,,换了一个传感器就正常了,,就是这个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C:
板上原件就那么点,先排除器件问题,虚焊问题,最后是主控的问题,主控的问题要是拆解不了就用热风枪吹吹,看能否有变化,热风枪的温度要稍微高点,360度吧,等板上原件都可以动的时候再多吹一会,看看是不是里面的虚焊,再要好不了,就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上原件就那么点,先排除器件问题,虚焊问题,最后是主控的问题,主控的问题要是拆解不了就用热风枪吹吹, ...

谢谢你的意见,,我先试下看看,,

网友D:
先换个·1632试试看吧,我买的杂牌的 前段时间费了,以为坏了,但我那个丢失后有报警的,不过有时候报有时候不报,报警占多数时间,换了电池就ok了,问商家答复说因为卖的便宜,所以自带电池设计寿命4-5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换个·1632试试看吧,我买的杂牌的 前段时间费了,以为坏了,但我那个丢失后有报警的,不过有时候报有时 ...

谢谢你的建议,,我这个电池已换新的了,,还是一样的毛病,,

网友E:
根据特性,一般这个有震动就会加电启动通讯,那么应该是管理震动检测这个元件坏了,不过看板子也就那么几个元件,估计没修的价值了。集成度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特性,一般这个有震动就会加电启动通讯,那么应该是管理震动检测这个元件坏了,不过看板子也就那么几个 ...

昨晚上先补焊了下,,回头试下看看行不行,,

楼主:
昨天有时间出去试了下修过的这个传感器,,补焊后还好对码成功,,跑了两趟半小时的路程,,温度和气压都会更新了,,看来应当是好了!!就是焊点太小了,上面还有胶水,比较难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