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各位大哥请帮忙看下SMIMPTool32如何设置?好优盘现在被搞成不显示了

楼主(2019-12-30):
32G优盘,用起来没问题,想量产下,下载好了SMIMPTool32,可以正确识别和量产,量产也成功了,可是插上电脑有反应但是没有容量了, 请大佬看下具体需要如何设置可以救回来,谢谢啦

楼主:
有没有大佬知道的?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佬知道的?谢谢谢

什么主控?这是黑片工具,能用正片工具量产,就不要用黑片工具。
chipgenius检测的截图发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主控?这是黑片工具,能用正片工具量产,就不要用黑片工具。
chipgenius检测的截图发出来看看 ...

麻烦大哥给个量产工具精准制导,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大哥给个量产工具精准制导,谢谢啦

搜索3271,或者找个老毛子的整合版

网友(2022-04-17):
想知道密码啊

网友(2023-05-17):
我也想知道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