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ELL-P2412HB显示器换LED背光灯条

楼主(2019-12-30):
  12年24小时监控显示屏不停机开到昨天背光故障黑屏(他是这么说的)。看来质量很好。好吧拆,手上刚好有两套通用灯条。

其实我是拆完了已经装好LED灯条后才想起怎么不发数码之家赚M币,所以很多图片没有。

铭牌生产日期,看来他没骗人,12年1月出厂。

拆除底座继续还有一张认证机构。

开始拆,在缝隙处插上刀片(装好后再演示一次)。

向后盖方向撬起。注意力度,尽量不要损坏卡扣。

次拆金属前框,注意卸卡扣在屏线的对向,然后向屏线方向推出!
千万一定不要从屏线处卸,很容易导致损伤到软排线。

安装LED灯条。贴好双面胶直接贴就是。

正面

装回均光板。

注意均光膜卡位槽必须到位,表面无凸起。

接好驱动板的4根线。GND VCC ADJ  NO 接线电源一定要正确,调光和开启信号随便,手动关闭显示器延时的对换位置就可以。

这台机器只使用单根灯条,所以恒流板电流必须减半R7  1R改2R就可以了。或把亮度调节调到30%(这款机亮度控制是反向的。)

装回均光板、膜塑料固定边框。

试背光,明显中间亮度有问题,这个由于原灯条发热导致均光板变形了。

局部放大。手机刚好和LED同个频率,好难拍。

装回液晶屏。注意慢慢慢!!!液晶屏四个角都必须装到塑料边框位内,否则装金属边框会爆屏。

拆面板注意这个地方,否者会导致横线。

拧回逻辑板。

再次试机。

固定好驱动板。

装外壳烤机几个小时看看,明显左右下角暗,那个地方是出线口,灯珠排列不到。

换背光没什么难,只要细心胆大。

网友A:
pwm调光,对眼睛不好啊,现在不都是不闪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调光,对眼睛不好啊,现在不都是不闪屏了吗?

眼睛看不到,手机摄像头可以看到。

网友B:
请问下楼主,我有一台三星的显示器,冷开机正常,等一会儿最下面就会出现一条横线然后整个屏幕会轻微上移下面,屏幕偶尔还抖动一下。开半个小时以后开始WINDOWS按键的地方有十几条黑线了。
能帮我估计一下大概的故障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楼主,我有一台三星的显示器,冷开机正常,等一会儿最下面就会出现一条横线然后整个屏幕会轻微上移下 ...

液晶屏自身故障,需要换屏。COF有问题,一般人处理不了。需要贴屏机。

网友(2020-03-16):
有没有换灯管的教程

网友(2020-08-12):
有的背光灯条很薄的,用通用灯条装不上去的,只有用原装灯条才可以。

网友:
我换过DELL E2211Hb的灯条过,原装灯条太薄了,通用灯条过厚,装不上去,装上去也容易把通用灯条弄破了。

网友(2020-09-18):
金属前框那里卡主了

网友(2023-01-20):
问下LZ这款显示器的面板是哪家厂家的,谢谢

网友(2024-09-22):
R7  1R改2R,意思是。这个电阻把1R0的焊接下来。换上2R0的吗?

网友:
还有均光板变形这个问题是通过什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