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立元件做的延时关闭电子开关

楼主(2019-12-30):
大家看看有没有毛病

网友:
感觉有问题
好像PMOS已经是长通,有没有这个PMOS都一样?好像应该是共地(负极)才对吧

网友A:
看图好像可行,就是P管上面的5M好像有点大,100K或几百K感觉就可以了,还有就是看关断时能不能快速关断,延时电容不能用电解电容,要用漏电小的陶瓷,贴片电容。关断时不能快速关断话,就运放做个延时电路也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好像可行,就是P管上面的5M好像有点大,100K或几百K感觉就可以了,还有就是看关断时能不能快速关断,延 ...

我有旧手机拆的470uF和100uF的钽电解,淘宝也有几十uF的贴片电容,电压比较高的电解用在几伏的环境中一般漏电很小,可以用

网友B:
还不如买个555,网上大把的  几毛钱

楼主:
按图中电路已实验完毕,工作稳定
图中电路延迟关闭时间约2分钟
关闭后电流-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买个555,网上大把的  几毛钱

555静态电流多少,这个关闭后电流-0,适合电池供电

网友C:
学习了,改天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改天试试看

完整图在六楼

网友(2020-02-22):
引用 楼主:
按图中电路已实验完毕,工作稳定
图中电路延迟关闭时间约2分钟
关闭后电流-0

是这张图吗?

楼主:
是的,不过即使选用相同的阻容,选用不同开启电压的MOS管其延迟时间也会不同

网友D:
请问5M是什么电阻,马云家可找不着呀?

还有,画圈圈这个是LED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5M是什么电阻,马云家可找不着呀?

还有,画圈圈这个是LED灯不?

整5M的哪里好找,这不3.3M,4.7M,5.1M,5.6M,相近的呗,,,,,,那个是贴片二极管,硅管和肖特基管应该都可以,其实有些元件我都是从旧线路板拆的,,,,,还有,其实那个103电容,是可以并接到二极管位置的,如楼下图

网友:
还有,画圈圈这个是LED灯不?

楼主(2021-07-27):
不好了不好了,近来有两个出现不能自动关闭的现象,可能夏天受潮漏电大,准备换成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