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一千多元的米技电陶炉!

楼主(2019-12-30):
同事家的电陶炉坏了,开关的毛病,不要了给我了,能修就修,我上网买了一个开关换上正常使用,其实这个开关钱快80元了,可以买一个杂牌子炉子了,但据说一千多元钱的炉子,还是修吧!
背面

铭牌

开盖非常费劲,六角螺丝,里面还有个柱,那也闹开了!

接线部分

电热丝

开关坏了,打开的样子

最后工作正常的样子,感觉温控挺灵敏的,可以用来取暖,烤肉,就是一个带壳子的电炉子,千万不要买,还是电磁炉好用!

网友:
这玩意太费电

网友A:
就是一个温控开关

网友:
超过98元就是被骗,因为电磁炉99就买到品牌的了。

网友B:
这玩意一千多块???哪来的自信卖到1000多?就因为贴了个德国 米技术么???W C!那什么东西值这么多钱。。。。

网友:
国内山寨公司去德国注册一个空壳公司,打个德国授权的标就贵十倍
不过是一个电炉罢了,而且是电阻炉,而且还是最简单的双金属温控,收智商税啊

网友:
电炉+德国面板=高大上电陶炉

网友:
八一八德国米技

网友:
所谓的电陶炉会比以前用的电炉有所改观。

网友:
大大的不值,虚标

网友:
还是电磁炉高效快捷!

网友C:
就这东西,值一千元也就你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一千多块???哪来的自信卖到1000多?就因为贴了个德国 米技术么???W C!那什么东西值这么多钱。 ...

我也想这么说 这玩意敢卖1000多 这勇气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
哈哈哈,果然智商收割机,德国是有类似的电陶炉,但是我觉得没有燃气灶好用,只适合炖炖汤啊粥啊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温控开关

看温控开关内部,做工挺山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这东西,值一千元也就你信

我一直再考虑到底修不修,因为这东西八十我都觉得不值,扔了也可惜,还是修上吧,以后可以给孩子烤羊肉串

网友:
败家娘们去年也买了个。

网友:
原来是一个电热丝暖炉加了控制开关电路等,跟定频款循环风扇好几百元价位有一拼。

网友:
支持楼主折腾,玩得开心就好

网友:
看懂那个开关,,,用几个指甲开关改一下OK了,,,十元搞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