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助:拆一个蓝牙耳机修理请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2019-12-30):
拆一个蓝牙耳机修理请高手指点迷津。蓝牙耳机充满电,拆开万用表测得电压3.68V,不开机,蓝牙芯片WT200,丝印正向上部左上角第二脚和电源正极通(万用表测得蜂鸣响),然后再测左上角第三脚能开机,指示灯亮,听到开机提示音。请问这是什么故障,是哪个元件坏不启动蓝牙芯片吗?谢谢高手指点

楼主:
谢谢,定将努力

网友A:
电池充满电应该是4.2V左右,拨出充电插头后电池电压低,说明电池有问题了,换个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充满电应该是4.2V左右,拨出充电插头后电池电压低,说明电池有问题了,换个电池试试。 ...

哦,那我试试

网友B:
我自己把电池容量扩大十来倍,现在,我的蓝牙耳机连续听歌30来个小时。就是外挂电池难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把电池容量扩大十来倍,现在,我的蓝牙耳机连续听歌30来个小时。就是外挂电池难看点。 ...

哦,扩大十倍都可以啊

网友:
恒玄第三阶厂商~

网友:
这个蓝牙音质不好吧,动手换个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