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力机车头坏掉了,修理修理,顺道骗M币

楼主(2019-12-30):
家里孩子的火车坏了,不转了
电池把火车头腐蚀了
那天想玩,玩不了,让我修理
对于电力机车还是头一次修理

简单弄一下,回头又可以在轨道上欢快的跑了

先看看外观,明明是电力驱动,但为什么还要长成蒸汽机车的样子

锅炉头,上面的那个小手柄是开关,现在应该是关闭的位置,拨到另一外就是开通

另一面

一个螺丝都没有,四个卡扣固定着车罩与底盘
隐约看到电池盒两头都锈透了

车壳子里面也有大量锈迹,电池盒两个接触片也完了

拆电池盒也比较方便,电池盒与底盘也是卡扣连接的左右两侧各有两个

后面也有两个,一共六个卡扣,拆开这些卡扣就好了

拆开了,两级减速,看样子难道还有差速器?

这是开关,塑料手柄,一个金属弹片在塑料手柄的作用下可与电池盒正极金属片连接或断开

没有电线,但是这里怎么还有个小铁片啊,应该是连接负极和电机的吧,没弄明白,一会儿再说

把手柄拿下来可以更清楚的看到开关位置的结构

拿掉正极金属片和用来当作开关的金属弹片,正极片已经没法再使用了
即使把锈清理掉了,这个铁片也应该是布满锈洞的了
不过那个弹片倒是挺好,一点锈迹也没有

用这个,这是洗衣服的去锈水,应该也可以清理火车上的锈迹吧

由多种除锈无机酸组成,应该可以去掉塑料上的锈迹

用棉签洗涮涮,清洁干净了再用95酒精清理清理,把上面残余的去锈水清理掉就好了,省得沾水伤人

没有弹簧,也没有金属片
用曲别针做个弹簧,用雨伞一点伞骨作正极

装上看看,还不错,好像挺合适的

正极这面也挺合适的,挺好

装上开关手柄,这样没有锈迹了,更清楚的看明白这个开关结构了,不过节省到这样的我还是头一次见到

那个金属片应该是这样放的吧,金属片和弹片分别对应电机和电池的正负极,不过怎么这么短啊

短点也没关系,焊上好了,用一段线芯把曲别针和金属片焊上就成了

放到一起比量比量,不错,两个金属片和电机和两极位置差不多,应该可以正常使用了

装上电池试一下,关机情况,火车不会往前开

打开手柄,还是个后驱的,轮子哗哗的转动起来

好了,再把外壳 装回去就好了,火车头又能好好的欢快的在轨道上跑了

就是这么个修理过程,没有什么内容,纯属骗M币的

感谢您浏览本帖子,并预祝春节快乐

网友:
楼主有标题党嫌疑

网友:
托马斯的妹妹

楼主:
嘿嘿,不骗怎么能得到M币啊,我没有真实的本事,只能靠骗啦

楼主:
是托马斯的妹妹吗?我不知道,一起买了一组,三个车的,三组轨道,但是作工很粗糙的,花了好几十,近一百块钱,买来就后悔了,感觉很不值。不过看孩子玩的挺开心也就这样了

网友:
小盆友高兴了

楼主:
咳,天天玩,家里还有他表姑给买的一个奥特曼,还没修理

网友A:
我家宝的玩具我都是玩好拆掉电池的,用的还是镍氢的,能改锂电的都改锂电了,普通电池不敢用,漏液玩具坏了是小,要是小孩子不小心沾到手上揉了眼睛就很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宝的玩具我都是玩好拆掉电池的,用的还是镍氢的,能改锂电的都改锂电了,普通电池不敢用,漏液玩具坏了 ...

这个火车不好,开到头顶哪里孩子就不管了,这个漏液的估计就是开着电源然后跑到哪里顶着了,然后造成的漏液,这种情况是不是只有这个锂电带保护板的才能行啊

网友B:
我代表中国铁路总公司对你表示嘉奖,勤俭节约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添砖加瓦

网友C:
投币助力换神器,顺便看老司机开车

那个倍量的镍氢虚标,容量连一半都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火车不好,开到头顶哪里孩子就不管了,这个漏液的估计就是开着电源然后跑到哪里顶着了,然后造成的漏 ...

要是换成14500锂电,我想如果打开开关这车会不会飞出轨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托马斯的妹妹吗?我不知道,一起买了一组,三个车的,三组轨道,但是作工很粗糙的,花了好几十,近一百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代表中国铁路总公司对你表示嘉奖,勤俭节约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添砖加瓦 ...

哈哈,还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您这小词整的我连说都不会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投币助力换神器,顺便看老司机开车

那个倍量的镍氢虚标,容量连一半都没有 ...

感谢老大的助力,让我离神器越来越近了,现在已经九千多了

那个镍氢的容量先不说,我觉得用在这个火车上应该是比较合适的了,这东西应该不会再漏液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换成14500锂电,我想如果打开开关这车会不会飞出轨道。。。。。

会飞出轨道的,太快了,就这用干电池都太快,尤其是弯道上,感觉用这个1.2的差不多

楼主:
我这个好像只有一个车头吧,记不清楚了后面还有没有挂厢

网友D:
小孩子多幸福这么多玩具,想想当年,能吃饱饭就不错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孩子多幸福这么多玩具,想想当年,能吃饱饭就不错了哎

撒尿和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孩子多幸福这么多玩具,想想当年,能吃饱饭就不错了哎

我家是河北沧州的,我觉得我比你幸福,小时候虽然没有很多的玩具但也每天都能吃的饱饱的,家里有个姐姐也非常宠我,上学时候成绩不算好呢但是也说的过去,工作了也遇到好的老板也遇到很多不错的同事,和一个能够心疼照顾我老爸爸老妈妈的老婆结婚并且也有了一双儿女也很开心
新的一年马上到来,旧的一年马上过去,我希望我的家庭、我的工作、我的朋友都能够在新的一年里家庭和睦、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同时也祝你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心想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