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给电子秤加装一个升压板。

楼主(2019-12-30):
电子秤铅酸改的锂电,但是电压自检偏低,显示电量不足。
一个4.02v的电池,显示3.37v,机器就会报警提示。

刚好手机还有一个闲置的升压板,
就改装一下试试。
电压跳到5v,
因为铅酸电池的充电器是6v的,
想来5v的电压在主板的承受范围之内。

主板非常小。

改装的18650锂电池,加装了2节三星2600毫安的,
使用估计比铅酸电池耐用。

最后装机,称一下砝码。ok

升压板和主板有待机耗电,
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0.017A,不知这表准确性如何,用uA.mA插口表没反应,只能在10a档测量待机耗电电流。

网友:
你那个表是不是里面的测量电流ma档的那个保险断了啊

网友A:
不错,居然8.4v不会损坏电路?

网友:
咋避免缺斤短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居然8.4v不会损坏电路?

充电器是6v的,不超过6v都不会坏主板吧!

网友:
找找电路 跳过整流电路  还有电池后应该有一个二极管的应该是防反接的 有可能还会有个电阻 跳过他就可以直接用锂电池了,我以前改过一个 就是用单节电池供电 也是提示电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