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桌面维修小台钳

楼主(2019-12-30):
维修和锡焊的时候,需要个木质的桌面台钳,网上貌似有卖的,要么贵、要么不好用。就自己做一个。

这个做好很久了。才有时间来发帖。

做台钳最关键是螺杆和螺母,这是网购的10mm螺杆和配套的螺母,很便宜。

边角余料,复合地板头子,按规划的尺寸裁切

粘接。事实证明,光面无法使用乳白胶粘接。

端面打算用乳白胶封闭,干透后效果不好,后来还是刷了磁漆封闭。

螺杆座切割后打孔。

做好润滑防锈。

螺杆也做了防锈。

几天后。乳白胶干透。

用白钢边角料做了个定位针

准备了这些材料。

钻孔,沉孔。

失误了。使用木钻头沉孔,没想到会造成孔的周边翘起。不过没啥问题。

精确切割后打磨。

基本成型。

用角码做滑轨托。

螺杆一端开环槽

找来的红色木头边脚料做钳口

初步打磨后试装

确定台钳活动钳口顶孔位置。要与螺杆座螺孔中心尽量水平。

钻孔后制作卡簧等配件。

顶孔内放两个垫片,防止孔内过度磨损。

上钳口红木。

找来502胶水对所用钻孔加固。

角码上开孔。

试装,确定螺杆长度。

螺杆切割后,在另一端开一字槽,用小螺丝刀松紧螺杆,有点笨。

硝基外用磁漆。稀释后味道巨大,但干透后非常耐用。

开始封闭各个断面。

总计刷了5道,好像。效果很好。

注意孔内的502胶的痕迹。用502胶加固孔,效果很好。

蜂蜡,给钳口打蜡。

前期处理都完成了。开始组装。

组装前,全部零配件合影。

装好加固螺栓和钳口。

出问题了。没办法,只有继续打磨。

装好螺杆座

活动顶孔内放了两个垫片。

上好卡簧。

完工。

螺杆座有点歪,不影响使用。复合地板的氧化铝面层非常耐磨。

看看钳口的效果。

滑道不咋好看

背面。加了四颗硅胶脚垫。

这是固定螺杆座的两颗螺栓。6MM的。

找了个东西夹上,非常稳固。满意。

这货用了一段时间了,除了螺杆旋转手柄设计有点问题,啥都好。

谢谢!

网友:
有时间我也做一个。

网友:
螺杆旋转末端打孔,穿一螺丝上去会更好

网友A:
螺杆手柄设计有问题,
可直接在螺杆上打孔,配合孔做个L形手柄。
还可以找个铁片,中间打一个孔,边上打一个孔,中间的孔套在螺杆上,俩螺母固定,边上的孔套上一个空心钢管的螺丝,俩螺母固定,
俩种方法可以手摇。
还有,活动钳口的滑道设计也有问题,反正这结构不是最优的。
一家之言,冒犯之处请海涵

网友B:
也就干点儿小活用,劲大了就变形散架了

网友:
都是细活啊

网友:
木匠活儿也不错,是个考验耐心的活

网友:
做得真不错,就是长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杆手柄设计有问题,
可直接在螺杆上打孔,配合孔做个L形手柄。
还可以找个铁片,中间打一个孔,边上打一 ...

螺杆与桌面之间的距离太小,摇把子弄不成。把螺丝刀柄焊接上应该够用了。

网友:
做得动手能力不错,有工匠精神,只是强度有点低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杆与桌面之间的距离太小,摇把子弄不成。把螺丝刀柄焊接上应该够用了。 ...

螺杆磨四方,打一个对孔,内径能刚好套进螺杆的空心管,也打过孔,翻90度,割个槽,俩者对孔中间插根销子,空心管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干点儿小活用,劲大了就变形散架了

就是用来做小活的,电子维修啥的,重活有制式台钳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有工匠精神

网友:
不错啊,木工加钳工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太强大了。

网友:
用摇的那种手柄不是更好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很详细,很细心啊。

网友:
钳口两侧开个45度V槽,可以夹圆柱体

网友:
制作的很好,实用 。就是卡大板子的时间  丝杆退出的太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