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开关可以换成自锁开关吗

楼主(2019-12-30):
这个是扩音器的板子,想把这种开关换成带自锁的开关,现在这个是断电后再通电,开关全都复位断路了,能换吗?求助大神们

楼主:
想换成这种带自锁的六角开关,这样换上电池不用再重新按开关按播放了

网友A:
我觉得不一定有用,自恢复应该是固件的问题,跟开关关系不大,除非这小板上带记忆电池
就类似于电脑主机,主板电池没电了,BIOS也就存不住参数了,一断电再开机时间、启动顺序之类的就需要重设,重换块电池就参保存参数,所以我感觉行不通,
不过可以试一吧,可以先通过飞线的方法试试,行的通了再拆再换也不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一定有用,自恢复应该是固件的问题,跟开关关系不大,除非这小板上带记忆电池
就类似于电脑主机, ...

嗯,飞线试一下,不行在想别的办法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一定有用,自恢复应该是固件的问题,跟开关关系不大,除非这小板上带记忆电池
就类似于电脑主机, ...

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
你先按住不放,换电池试试,我觉得不行。因为一般为了防止误按,都是检测按键电平变化的,就像你鼠标按下右键的时候,电脑是不响应的,再你松开右键的时候才出现菜单。所以一直按开关,检测不到电平变化,不一定可以。当让这个和软件的编程有关系,你只能试试,我觉得希望不大。

网友:
这个是数字录放音电路,按键开关的功能是软件控制,专用芯片也没有再编程的可能。在换电池时只要掉电,芯片里的程序就重启了,除非在换电池时能保证电路不掉电,如果仅是保持可以用备份电池或大电容,如果扩音器正在播放还要保证备份电池能供出换电池过程中所使用的电量。
综合以上,还是把电源线引出来用蓄电池供电吧,可以响一天不用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