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基于Arduino接入贝壳物联,使用天猫精灵控制WS2812B灯带

楼主(2019-12-30):
* 上次搞清楚了ESP8266怎么使用Arduino控制WS2812B灯带,可以参考: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534
* 这次在此基础上添加天猫精灵智能音箱控制操作,这个原理也可以用到实际灯具中。
* 先看一看最后实现了哪些功能:
1. 无线配网
2. 天猫精灵语音控制:
  天猫精灵,开灯。。
  天猫精灵,亮度50。。
  天猫精灵,灯光绿色。。
  天猫精灵,关灯。。

* 最终效果如视频:查看视频效果

* 下面就是一步步来接入,首先再来看看连接图

* 第一步就是配网,配网我用的是Arduino中的WifiManager库:

* 它的原理是用ESP8266开启热点,电脑或手机连接热点后访问192.168.4.1,就可以访问一个网页

* 我们把要连接的路由器Wifi热点名和密码输入,ESP8266会把账号密码保存到Flash

* 下次起机的时候,ESP8266发现有保存了可用的Wifi热点,就会通过热点接入互联网。

* 完成上述的配网操作所需要写的代码仅有两行:
void setup() {
  // 设置Wifi
  WiFiManager wifiManager;
  wifiManager.autoConnect();
}

* ESP8266能连接互联网还不够,需要和贝壳互联云平台连接,才能推送命令。
访问贝壳互联网站注册账号,再注册设备即可,关键的是得到id和apikey,这是给设备做命令推送的凭据:

* 下一步就是写代码让设备连接贝壳互联的服务器,可参考官方例程:https://github.com/bigiot/bigiotArduino
关键代码如下:
void loop() {
  // 检测网络是否通畅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elay(1000);
    Serial.print(".");
  }
  // 检测是否连接到服务器
  if (!client.connected()) {
    if (!client.connect(host, httpPort)) {
      Serial.println("connection failed");
      delay(5000);
      return;
    }
  }
  // 检测是否需要发送心跳包
  if (millis() - lastCheckInTime > postingInterval || lastCheckInTime == 0) {
    Serial.println("Send HeartBeat!!");
    sendHeartBeat();
  }
  // 检测是否收到服务器推送
  if (client.available()) {
    String inputString = client.readStringUntil('\n');
    onMessageReceive(inputString);
  }
  // 判断是否需要将LED闪烁
  if (ledOn) {
    doLedStep();
  }
}

* 可以看出,在loop里面,关键要做的有两件事,
  1. 每隔40秒左右向服务端发送心跳包,告诉服务器这个设备还在线
  2. 轮询服务端接口是否有下发命令,有的话需要立即响应,至于收到了一个消息,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处理,这都是我们自由发挥了。

* 为了扩展性,发送和接收的消息都是要编码成json格式,所以为了方便,我们还是要使用个json解析库才行,官方例程里用的是aJson,但是我在IDE里搜索不到这个,还要单独安装。我便没有用aJson,找了一个比较流行的ArduinoJson,大同小异,也可以用。

* 有了JSON解析库,我们就可以解析消息了,先用串口打印消息看看。现在还没有接天猫精灵,先用贝壳物联后台的面板试试Play和Stop按钮的消息是啥:

* Play和Stop的消息打印出来,其实开灯和关灯用的就是这两个:
{"M":"say","ID":"U11085","NAME":"hzy3774(web)","C":"play","T":"1577714088"}
{"M":"say","ID":"U11085","NAME":"hzy3774(web)","C":"stop","T":"1577714088"}

* 从消息内容可以看出,我们主要解析消息中的C这个字段,即可判断是什么动作,代码如下
void onMessageReceive(String msg) {
  msg.trim();
  Serial.println(msg);
  if (msg.startsWith("{") && msg.endsWith("}")) {
    DynamicJsonDocument doc(1024);
    deserializeJson(doc, msg);
    JsonObject obj = doc.as<JsonObject>();
    String M = obj["M"];
    if (M == "say") {
      String C = obj["C"];
      if (C == "play") {
        ledOn = 1;
      } else if (C == "stop") {
        ledOn = 0;
        turnLedColor(0);
      } else if (C.startsWith("{") && C.endsWith("}")) {
        deserializeJson(doc, C);
        obj = doc.as<JsonObject>();
        onExtraCommand(obj);
      }
    }
  }
}

* 只要串口能打印,就说明能收到消息了。下一步来接入天猫精灵。
* 操作很简单,主要有三步,在天猫精灵App中添加设备,搜索贝壳,授权绑定后再登陆贝壳账号,即可看到设备信息。

* 绑定完成后就可以对天猫精灵说“开灯”,在串口打印中看到命令是Play,这说明天猫精灵也对接成功了。
{"M":"say","ID":"U11085","C":"play","SIGN":"Aligenie","T":"1577716165"}

* 这个时候如果还想实现更复杂的灯光控制功能,比如对精灵说“亮度50”,“灯光变绿色”,命令的内容就稍微复杂了:
{"M":"say","ID":"U11085","C":"{"n":"SetColor","a":"color","v":"Green"}","SIGN":"Aligenie","T":"1577715366"}
{"M":"say","ID":"U11085","C":"{"n":"SetBrightness","a":"brightness","v":"10"}","SIGN":"Aligenie","T":"1577715412"}

* 这时候C变得复杂,不过也没关系,对C再做一次JSON解析即可:
void onExtraCommand(JsonObject obj) {
  String aa = obj["a"];
  if (aa == "brightness") {
    int vv = obj["v"];
    FastLED.setBrightness(vv * 255 / 100);
  } else if (aa == "color") {
    String color = obj["v"];
    ledOn = 0;
    if (color == "Red") {
      turnLedColor(CRGB::Red);
    } else if (color == "Green") {
      turnLedColor(CRGB::Green);
    } else if (color == "Blue") {
      turnLedColor(CRGB::Blue);
    } else if (color == "White") {
      turnLedColor(CRGB::White);
    }
  }
}

* 一步步调试完成,就可以完美运行了,完整代码如下可做个参考,需要替换自己设备的ID和APIKEY即可。
* 目前实现了天猫精灵开关灯,调灯颜色,调灯亮度,其他功能还有待发现。
* 调试灯光的说明可以参考其他帖子如: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534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WiFiManager.h>
#include <ArduinoJson.h>

//=============  此处必须修该============
String DEVICEID = "00000"; // 你的设备编号   ==
String  APIKEY = "0000000"; // 设备密码==

unsigned long lastCheckInTime = 0; //记录上次报到时间
const unsigned long postingInterval = 40000; // 每隔40秒向服务器报到一次

const char* host = "www.bigiot.net";
const int httpPort = 8181;

WiFiClient client;

//============  LED 相关 ======================
int ledOn = 0;
int hue = 0;
#include <FastLED.h>

#define LED_PIN     8     //我的LED信号线IN接在8引脚
#define NUM_LEDS    12    //我的灯带一共级联了12颗LED
CRGB leds[NUM_LEDS];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 设置LED
  FastLED.addLeds<WS2812, LED_PIN, GRB>(leds, NUM_LEDS);
  FastLED.setBrightness(20);  //可以设置全局亮度,调低亮度不刺眼
  turnLedColor(0);

  // 设置Wifi
  WiFiManager wifiManager;
  wifiManager.autoConnect();
}

void loop() {
  // 检测网络是否通畅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elay(1000);
    Serial.print(".");
  }
  // 检测是否连接到服务器
  if (!client.connected()) {
    if (!client.connect(host, httpPort)) {
      Serial.println("connection failed");
      delay(5000);
      return;
    }
  }
  // 检测是否需要发送心跳包
  if (millis() - lastCheckInTime > postingInterval || lastCheckInTime == 0) {
    Serial.println("Send HeartBeat!!");
    sendHeartBeat();
  }
  // 检测是否收到服务器推送
  if (client.available()) {
    String inputString = client.readStringUntil('\n');
    onMessageReceive(inputString);
  }
  // 判断是否需要将LED闪烁
  if (ledOn) {
    doLedStep();
  }
}

void turnLedColor(int c) {
  for (int i = 0; i < NUM_LEDS; i++) {
    leds[i] = c;
  }
  FastLED.show();
}

void doLedStep() {
  for (int i = 0; i < NUM_LEDS; i++) {
    leds[i] = CHSV( (hue + (255 / NUM_LEDS) * i), 255, 255); //用HSV色彩空间,不断改变H即可
  }
  FastLED.show();
  delay(5);
  hue = (hue + 3) % 255;
}

void onExtraCommand(JsonObject obj) {
  String aa = obj["a"];
  if (aa == "brightness") {
    int vv = obj["v"];
    FastLED.setBrightness(vv * 255 / 100);
  } else if (aa == "color") {
    String color = obj["v"];
    ledOn = 0;
    if (color == "Red") {
      turnLedColor(CRGB::Red);
    } else if (color == "Green") {
      turnLedColor(CRGB::Green);
    } else if (color == "Blue") {
      turnLedColor(CRGB::Blue);
    } else if (color == "White") {
      turnLedColor(CRGB::White);
    }
  }
}

void onMessageReceive(String msg) {
  msg.trim();
  Serial.println(msg);
  if (msg.startsWith("{") && msg.endsWith("}")) {
    DynamicJsonDocument doc(1024);
    deserializeJson(doc, msg);
    JsonObject obj = doc.as<JsonObject>();
    String M = obj["M"];
    if (M == "say") {
      String C = obj["C"];
      if (C == "play") {
        ledOn = 1;
      } else if (C == "stop") {
        ledOn = 0;
        turnLedColor(0);
      } else if (C.startsWith("{") && C.endsWith("}")) {
        deserializeJson(doc, C);
        obj = doc.as<JsonObject>();
        onExtraCommand(obj);
      }
    }
  }
}

void sendHeartBeat() {
  String msg = "{"M":"checkin","ID":"" + DEVICEID + "","K":"" + APIKEY + ""}\n";
  client.print(msg);
  lastCheckInTime = millis();
}

结束

网友A:
神速,控制花样什么的语音命令就比较复杂了,是不是可以预设,比如:运行预设1,运行预设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神速,控制花样什么的语音命令就比较复杂了,是不是可以预设,比如:运行预设1,运行预设2。。。。 ...

不知道天猫精灵可以支持些什么命令,现在我就试了
可以听懂:开关灯,换颜色,调亮度,模式设为闪烁。
其他的不知道还可以用啥命令

网友:
可惜小度音箱只能开关。

网友(2020-02-03):
都是大神,我先记号一下备用

网友B:
  String msg = "{"M":"checkin","ID":"" + DEVICEID + "","K":"" + APIKEY + ""}\n";    提示expected ',' or ';' before 'M'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这种灯珠比较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ring msg = "{"M":"checkin","ID":"" + DEVICEID + "","K":"" + APIKEY + ""}\n";    提示expected ',' ...

不好意思,这个代码复制到论坛把转义字符去掉了,需要手动补充一下,实际上是:
String msg = "{\"M\":\"checkin\",\"ID\":\"" + DEVICEID + "\",\"K\":\"" + APIKEY + "\"}\n";

网友:
谢谢分享。。。。。资料很齐全。。。。。。

网友(2020-03-11):
用的01模块,刚开始怎么也不成功,后来发现,必须烧录前先拔下来,估计接上改变烧录所需电平了。

网友(2020-05-22):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天猫精灵可以支持些什么命令,现在我就试了
可以听懂:开关灯,换颜色,调亮度,模式设为闪烁。
其 ...

为啥我这个天猫精灵只能开关灯,还有,串口打印的数据在哪里?是在贝壳物联吗

网友C(2020-06-23):
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CHSV是什么 ?我在这里报错了

网友:
大佬能不能传个代码上来 ?搞了一天 一直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情况啊?

不用点 复制代码,直接用鼠标手动全选复制即可

网友(2020-07-23):
复制的时候里面带有隐藏的转义字符 或者字符编码问题,以前复制网上的代码经常出这问题,复制到记事本有时候也有问题(空格或者特殊字符的问题)。如果不手懒自己敲一遍呗

网友D(2020-09-05):
试着搞一下,看看能不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着搞一下,看看能不能成功。

需要安装一下FastLED库就可以了